GP2501L如何带两种PLC或者变频器?

楼主(2007-12-04):
想用PROFACE的10寸黑白屏GP2501L带S7-300(MPI),S7-200(PPI)或者Modbus RTU. 可以同时吗? 我看PROFACE的介绍,有什么SIO口啥的, 到底触摸屏本身带几个口? 需要扩展? 需要编写脚本?  还是象HITECH的几个口分别定义一下就好了? 谢谢!

网友A:
300MPI 、 200MPI可以拖4个;
Modbus RTU可以连多个。
只要用1个25P的口就行。

楼主:
哦? 怎么连? 意思是说这个25Pin的硬件口里实际上包含了几个485或者232的口?    请问,如果我需要连接一台S7-300(MPI),两台S7-200(PPI),六台ModbusRtu,共分三个串口, 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触摸屏是否需要编写脚本?  我试着打开软件,可是没发现时面能选择第二个串口的, 只能接口啊.

网友A:
GP2501L没那么牛。
不过你用GP3500L就可以实现你的目的了。

楼主:
那么GP2501L只有一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