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步进电机?

楼主(2007-12-04):
谁家的步进电机BYG57系列,步距角0.9,转速能够到12转/s?

网友A:
这个速度下一般的步进会没力,考虑进口产品不?为啥非要步进呢?成本控制?或者你可以考虑三相步进,会好一点.

楼主:
对是成本控制。

网友B:
选所谓的高速电机,驱动电流大,反电势低的那种,或者在电机绝缘和驱动器耐压允许的条件下,提高驱动电压。

网友:
可个,很大程度上是考驱动器的性能了,能抗多高的电压。

网友C:
一个是720转/分时的扭矩需要达到多大,还有就是该转速下是否丢步。 电机本体的制作工艺水平一般的话,驱动器再好,恐怕也有丢步现象吧。你可以考虑下德国百格拉的电机。

网友D:
步距角0.9,转速能够到12转/s,三相步进电机比较好一点,厂家自己摆渡吧。

网友E(2008-05-31):
多摩川有,电话:13671810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