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怎么办啊~

楼主(2007-12-04):
我们的电机2.2KW低速运行,电机24小时运转,经常烧电机,加热继电器也无效啊!求教解决之道啊!变频器2.2KW,用钳形电流表检测的三相电流为U3A,V3A ,W1.6A,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A。电机的绝缘漆烧化,电机 叶轮是塑料的也烧化!

网友A:
小马拉大车,电机功率不够,当然烧电机.加大电机功率,2.2KW电机改为方便用户3KW电机,变频器功率也要加大,电机最好两台轮换工作,使电机能得到降温.

网友B:
马达被烧有三种情况:一是缺相,二是过载,三是堵转.仔细分析你的运行情况,忘早解决!

网友C:
电机的三相不平衡造成的吧,零序电流过大。

网友C:
三相不平衡会在中性线上产生过电流,会使导线温度升高,造成绝缘损坏。

网友D:
以上的说法都有,你要仔细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E:
你最好选用变频电机,一.长期低速运转,二.变频电机绝缘等级高.三.换变频电机后要在变频器中设置为 变频电机.

网友F:
最主要的要有过电压保护装置,像过载,阻转都会产生过电压,过压保护装置选型不合理或仅仅用快熔作过压保护都是造成电机烧毁的原因,应尽量选用高能压敏电阻作过压吸收装置,彻底消除过电压,确保电机的用电电压始终保持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G:
模具老兵说的有理/

网友H:
你最好选用变频电机

网友I:
改变冷却方式,加强风或冷水套都可以

网友J:
jian yi zai yong bianpin dianji

网友K:
冷却的原因,建议用变频器专用电机

网友L:
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地线断路或接地电阻过大,应先检查电压情况后检查电机阻值。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的建议!我们的电机确实是小马拉大车啊!我加了热继电器也没用啊!因为电机发热造成绝缘性能下降啊!我请教过老师傅,说用四节电机低速度电机大功率的速度在720r/min的,请教各位仁兄,四节电机,六节电机,八节电机的说的是电机的绕组吗!还是直流电机的节对数呢?

网友M:
你的电机是否在低速,如不是低速,有可能是环境不理想,如热保护没烧有可能是风叶坏了,就可能经常烧电机

网友M:
换变频电机是最理想的.可解决低速时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N(2009-10-23):
一群<此处内容被屏蔽>,真真的原因是一相接触不良,3A 3A 1.6A  动动脑子想一想一线电流偏差这么大,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O(2012-06-02):
对:模具老兵关于小马拉大车,电机功率不够,当然烧电机.加大电机功率,2.2KW电机改为方便用户3KW电机,变频器功率也要加大,电机最好两台轮换工作,使电机能得到降温. 内容的回复:

楼上说小马拉大车。但电流并不大啊。请前辈指教。怎么知道是负载过重谢谢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地线断路或接地电阻过大,应先检查电压情况后检查电机阻值。

网友Q:
改变机械传动比,使电机转速提高。这样输出力矩也会增大。

网友A:
对:刘拓877476825关于回复内容:对:模具老兵关于小马拉大车,电机功率不够,当然烧电机.加大电机功率,2.2KW电机改为方便用户3KW电机,变频器功率也要加大,电机最好两台轮换工作,使电机能得到降温. 内容的回复:楼上说小马拉大车。但电流并不大啊。请前辈指教。怎么知道是负载过重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2.2KW电机24小时运转,又用的是2.2KW的变频器,设计电路时对变频器没有考虑功率的安全裕量,极易造成变频器过载或者IGBT模块过热损坏,再加上变频器受某些特别的因素(例如,雷电对电网攻击,供电质量不佳电压低,24小时连续运行的发热.......)的影响,使变频器的IGBT模块内部的某一回路烧毁,正如楼主报告的情节:"用钳形电流表检测的三相电流为U3A,V3A ,W1.6A,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A。电机的绝缘漆烧化,电机 叶轮是塑料的也烧化!"请注意!!!楼主特别讲道:"用钳形电流表检测的三相电流为U3A,V3A ,W1.6A,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A。"变频器的供电已经使W相供电1.6A,近乎于缺相了,应当说这是比较典型的IGBT模块过载过热造成的损坏.变频器生产厂家建议选择变频器时按照电机功率加档的原因,就是要用功率大于电机的变频器来拖动电机.我讲小马拉大车,还有一点出就是,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行其实际运行功率并达不到2.2KW,运行速度越低,电机的实际输出功率也越低.22楼的建议也正是因为电机的这个特性而提出的!

网友R:
电动机在低速运转输出扭矩较小,负载重时容易烧电机。可通过加装减速机或增加电机极数,提高电机转速解决。

网友S:
搞得那么复杂。电机首先是S1连续工作制,不存在时间工作时间问题;经常烧电机就应该不是电机问题了;工作电流没达到额定值不存在过载问题;应该是控制问题。把电缆短接,测量一下电缆电阻有多少、接触器触点电阻多少。这些在维修中经常出现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学习一下

网友V:
谢谢各位仁兄的建议!我们的电机确实是小马拉大车啊!我加了热继电器也没用啊!因为电机发热造成绝缘性能下降啊!我请教过老师傅,说用四节电机低速度电机大功率的速度在720r/min的,请教各位仁兄,四节电机,六节电机,八节电机的说的是电机的绕组吗!还是直流电机的节对数呢?

说的是电机的极对数,因为n=60f/p 增大极对数,相当于降低转速

网友W:
引用 网友B:
马达被烧有三种情况:一是缺相,二是过载,三是堵转.仔细分析你的运行情况,忘早解决!

支持....经典.......

网友X(2012-08-23):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刘拓877476825关于回复内容:对:模具老兵关于小马拉大车,电机功率不够,当然烧电机.加大电机功率,2.2KW电机改为方便用户3KW电机,变频器功率也要加大,电机最好两台轮换工作,使电机能得到降温. 内容的回复:楼上说小马拉大车。但电流并不大啊。请前辈指教。怎么知道是负载过重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2.2KW电机24小时运转,又用的是2.2KW的变频器,设计电路时对变频器没有考虑功率的安全裕量,极易造成变频器过载或者IGBT模块过热损坏,再加上变频器受某些特别的因素(例如,雷电对电网攻击,供电质量不佳电压低,24小时连续运行的发热.......)的影响,使变频器的IGBT模块内部的某一回路烧毁,正如楼主报告的情节:"用钳形电流表检测的三相电流为U3A,V3A ,W1.6A,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A。电机的绝缘漆烧化,电机 叶轮是塑料的也烧化!"请注意!!!楼主特别讲道:"用钳形电流表检测的三相电流为U3A,V3A ,W1.6A,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A。"变频器的供电已经使W相供电1.6A,近乎于缺相了,应当说这是比较典型的IGBT模块过载过热造成的损坏.变频器生产厂家建议选择变频器时按照电机功率加档的原因,就是要用功率大于电机的变频器来拖动电机.我讲小马拉大车,还有一点出就是,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行其实际运行功率并达不到2.2KW,运行速度越低,电机的实际输出功率也越低.22楼的建议也正是因为电机的这个特性而提出的!

这种小马拉大车首先坏的就是变频器,故障现象表现在电机上,低速时电机转动不连贯且发抖。解决方案,加大变频器容量,一般以电机的功率加大0.7倍。然后把电机的风扇轴锯掉,在导风罩内装一个仪表风扇进行强制风冷,基本上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Y:
低速就是容易发热,如果速度没什么变化的话,可以不用变频器,用齿轮来降速,保证额定频率工作.

网友Z:
1,先检查一下你的最大负载是多少,电动机的功率是否小了;

2,你的电动机是用变频器启动运行的就有可能是电动机的散热不良,应使用专用的散热风扇来进行散热;

3,从楼主测量的电流来看,三相电流不是很平衡U:3A,V:3A ,W:1.6A,W相的电流比U,V相的电流低了差不多有一半的电流,就应检查一次变频器的进出口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问题就应该找出原因。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你最好选用变频电机,一.长期低速运转,二.变频电机绝缘等级高.三.换变频电机后要在变频器中设置为 变频电机.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马达被烧有三种情况:一是缺相,二是过载,三是堵转.仔细分析你的运行情况,忘早解决!

是啊,第三条也很关键。

网友AC:
散热问题解决没有,24小时运转,散热可是大问题。

网友AD:
什么电机?步进电机吗?

楼主:
普通三相交流电机,不是步进电机。

网友AE:
最好的最经济的办法 提高电机的绝缘等级 加装独立风扇散热

网友AF:
你提到电机长期低速运转,而普通电机都是采用直接冷却方式,因此势必造成冷却效果不好。电机本体长期高温造成绝缘老化,以至于造成轻微杂件短路,三相电流不平衡,最后导致电机烧毁。建议采用专用变频电机,或者电机外加冷却装置。

网友AG:
还是加个自恢复保险丝吧,进行过流保护,可以避免电机因过流而被烧坏

网友AH(2014-12-09):
首先换新电机时测试电流不平衡还是平衡!

新机平衡证明电源没有问题(新机不平衡需要查找原因,确认电机完好正常才能继续下一步)

另外:2.2KW的电机3A电流根本不大,也就是负荷不大,只是电机在低速运行散热不行,需要外加风扇强制散热(直接在风叶位置加装较大流量的风机即可)

网友AI:
应该采用变频专用电动机,使电动机能够降温

网友AJ:
引用 网友V:
谢谢各位仁兄的建议!我们的电机确实是小马拉大车啊!我加...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AK(2015-09-28):
后面加装轴流风机进行散热!

网友AL:
引用 网友AH:
首先换新电机时测试电流不平衡还是平衡!新机平衡证明电源...

这才是问题所在,电机不是小马拉大车,额定5A,实际U3A,V3A ,W1.6A,负载不高,但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应检查是变频器导致的三相不平衡,还是电机质量不好引起的。

另外确认一下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普通电机使用变频调速降低转速频率最好控制在30HZ以上,否则温升变大,电机绝缘也容易老化。

网友AM:
一个电机运行的问题讨论8年,这8年他们咋过来的呢?

就是一个电机散热的问题,在电机风帽处加个轴流风机嘛。

网友AN:
2.2KW的电机3A电流根本不大,也就是负荷不大,只是电机在低速运行散热不行,需要外加风扇强制散热(直接在风叶位置加装较大流量的风机即可)

此种情况在现场经常碰到 设备生产厂家经常是变频器 加普通电机 成本虽然降下来了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