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1压力变送测量不正常

楼主(2007-12-05):
有一台压力变送器,量程-6到0KPA,但是在工作中经常出现测量值为正值,检查未了现问题。

网友A:
你是按表压力标定的吧,应该按绝对压力标定

网友B:
标定的错误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重新标定

网友D:
如果你的零点是准的话,那么你的说的这种情况是正压侧大于负压侧压力了

网友E:
排除工艺因素的问题,那末可以说变送器的问题较大,但仍建议检查是否安装存在问题,尤其是电缆的布线问题。

网友F:
从新校验压力变送器。

网友C:
标定一下

网友G:
这台变送器应该是绝对压力变送器,一定要在压力是-6KPa时给仪表做零点,标定一下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