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电枢(双电缆电流不平衡),𠠿磁电流不平衡怪毛病 ,请高手指点分析一二:

楼主(2007-12-05):
故障现象:直流电机 280kw电机标称值,电枢700A,𠠿磁21A。
         调速器6RA28,电枢600A,𠠿磁25A。

直流电机电枢(双单根电缆, 240mm2布线),同一相(+极)中电流不平衡,一根170A另一根270A,
同理:同一相(-极)中电流不平衡,一根170另一根270A。这到好理解:
一:安装布置大电缆应注意用绞合线。
不可理解:𠠿磁一根10mm2(极)电流:17A,另一根10mm2(极)电流:27A,再测电机保地线电流通过5.6A.若是`𠠿磁有接地情况,为什么17A+5.6A不=27A.
备注:因无发热:生产又不能停机,没进行𠠿磁对地测量,可能原来此情况一直存在。没在意,此电机安装时发现此电机厂够垃圾,4台直流3台安装调试前发现电机内引线接触不良,厂家来修理处理过,
这次,是由于厂家直流电机电枢接线端子,鼻子眼过大造成接触面积不够。发热后,停机处理后,进行常规测量,才发现此问题和现象。

网友A(2008-01-22):
哈哈高手呀!
不会是2根先各连接了1各绕组巴你那里电机的出线是否是母排连接不是就给并道一块去!

网友B(2012-06-23):
我自己回答:天空游侠是高手.这种情况,我经常见过,

(1)异步电机三相一相接地,电机转,就是力不够,点动电机,短时用,不易发现,可用.

(2)力矩力机一相接地,能用,后来力不够.

(3)直流电机,历磁,二根线中一 根线接地,就是上述情况这种情况.有一种例外.钳型表反钳电流是平衡的.无法暂时无法解答.

结论:(1)地线一定要分色.(2)并联线一般不要二根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