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料配料中预均化堆场布料车控制系统的改造

楼主(2007-12-05):
    我公司在生料配料上采用预配料方式,即将大理岩和粘土按一定比例均匀纵向布料在长方形预均化堆场。堆场分左堆场和右堆场。每个堆场两端设置左限位和右限位,布料车到达限位后停止,经延时后反向启动布料,当达到另一端限位后也停止,延时后再反向启动布料,如此往复运动。在布料过程中,为了减少扬尘,下料溜子应该与料堆保持适当的距离。
    布料车的控制系统原来采用MODICONM84型可编程控制器,配备编程器及软件包,日常操作维护很不方便,而且由于设备安装调试时没有考虑到浩良河地区冬季气温低,因而没有采取保温措施,造成布料车控制系统冬季运转不正常。现由于MODICONM84的编程器损坏,且型号太老,市场无法购到。为此,我们对其进行了改造,并且还增加了其它一些功能,使其更能适应我公司生产环境。
1  改造情况
   1)采用SIEMENSLOGO230RCL型可编程控制器替代原MODICONM84型可编程控制器。该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功能强、编程简单、体积小、易于操作等,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它的输入为12点,输出为8点,点数可以满足控制要求,而且直接采用220VAC信号控制,使用比较方便。
   2)取消在布料车的下面安装的各种行程开关,避免了机械接触。使用LXZ3-15TH晶体管交流接近开关,保证各种限位运转的可靠。左右堆场设置左行限位和右行限位开关各一只。为了保证布料车的安全布料,在两堆场之间设有越场限位,防止在布料时越场。在左堆场左限位和右堆场右限位的外测设置2个终场限位,来保证布料车在布料区间的安全。
   3)布料车左行和右行停车后,由于惯性车还要前进一段时间,所以左行和右行停车后要加延时再启车。
   4)堆场布料满,需要换场时,除与取料机等联系,并且还要经过3个限位。考虑到安全运转,不设置自动换场,使用人工手动换场。
   5)为了减少布料时的扬尘,设置下料溜子触料开关。当下料溜子接触到料时,溜子自动上升一定时间,来保证溜子和料堆的距离不会太大。触料开关采用电容式料位开关。溜子上升最高点位置安装溜子上升极限开关,保证溜子的运行安全。一般是换堆或重新布料时溜子才下降,为简化程序和减少不必要麻烦,不设置自动控制。
   6)由于布料车的位置比较高,启停车都需要到车上进行控制,岗位操作很不方便。为此,我们使用LOGO230RCL的频率发生器的功能,在布料车的皮带滚筒轴上焊接M12的螺母4只,拧上螺栓和背紧螺母,在其侧面安装1J18A3-5-Z/BY型接近开关,调整4只螺栓和该接近开关,使滚筒旋转都能被接近开关测到。通过测量上料皮带滚筒的运转速度来控制布料车的启停。由于布料车的左行和右行滚筒的转速是不同的,频率发生器的时间要设置好。使布料车在左行、右行时能完成自动控制。通过调整设定,最终确定接通阈值为3,断开阈值为1,时间区间为0.8s,较好地满足了控制要求。
   7)为了方便布料车的启停,另设一手动控制开关;为了方便布料车的维修和日常操作,在LOGO230RCL输出点上并接开关,来进行布料车的操作。
   8)由于LOGO230RCL的使用环境为-5~55℃,本地区无法保证它的使用环境。我们从报废设备上拆下1台超小型温度调节仪,把LOGO230RCL等电气元件全部安装在1台电气箱内,通过箱内四周伴热带来调节电器箱内的温度,使其在冬季可以正常生产。
      改造前后对比:
   1)完成了布料车的自动控制布料。2)实现了启停车、下料溜子上升幅度的自动控制。3)使布料车的控制方便、可靠。4)解决了冬季LOGO230RCL的保温问题,实现了电气箱内温度自动控制。保证了布料车在冬季正常运转。5)简化了原程序,使今后的维护工作更加方便简捷。6)自改造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布料车运转平稳,与原控制系统相比,大大地提高了布料车的运转率和完好率。
2  效果与体会
     SIEMENSLOGO230RCL作为一种逻辑门可编程控制器,除具备基本的或、与、非门控制功能外,还提供了一些时序控制功能。在应用条件不很复杂的环境下,其编程简便、体积小巧、易于操作的特性可以充分发挥。而且相比于其它可编程控制器,其低廉的价格、实用的功能使LOGO系列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但是当应用条件较为复杂时,其控制功能简单、无函数运算功能块以及不能保有中间点(中间继电器线圈)的弱点就会使编程控制变得极为繁琐,而且其1个程序路径嵌套深度最大9个功能块以及1个线路最多7个功能块的限制,也使得编制较复杂,程序不容易实现。
   布料小车控制系统改造前,冬季气温低时,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其余时间程序经常丢失,运转率较低,约为30%左右。2001年5月改造(改造费用4100元)完成后,布料小车一直运转正常,虽没有经历冬季低温,但运转率一直为100%,还是说明改造是较为成功的。

网友A:
不错,我也搞水泥,在亚泰水泥,不知楼主哪里高就,欢迎和你交流.

网友B:
我们厂的堆取料机是信号干扰最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