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件怪事了。

楼主(2007-12-05):
我们厂里进砖平台有一条快拉带。用的是三菱变频。电机在正转时是载有砖坯的。理论上负荷会重一点。(相对于反转)可是频繁的在反转时出现(OC1.OC3)故障跳闸。有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是不是参数设置的不合适比如启动电流 力矩等

网友B:
根据操作面板检查出现故障报警所对应的电流,是否过流。
减轻负载或放大变频器等级尝试下。

网友C:
是不是正反转切换过快

网友D:
变频器坏了.

网友E:
典型的过流故障查参数

网友F:
Danfoss可做到频繁正反转,秒级.

网友G:
无能为力

网友H:
是不是上下坡呀

网友I:
小电机我们这边都是0。1S正反切换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J:
切换时加减速时间设定的太短,过流或过压所致!

网友K:
会不会是设置的问题啊!当你在Farward的时候,突然 Reverse,变频器会不会处于反接制动状态呢?有待高手解答!

网友L:
转换时的减速时间太短使电机造成过流,过压造成

网友M:
变频器和电机老化所导致。
解决办法:增加反转启动时间。

网友N:
切换时加减速时间设定的太短,过流或过压所致!支持刘志斌的说法!

网友O:
是不是反转加速时间过短

网友P:
是不是反转加速时间过短,还是变频器锁定反转呀!!!看一下里面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