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并联问题和模块价格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7-12-05):
负载是直线电机线圈,电阻1.5欧,感性!用IGBT代替接触器开断瞬时给线圈通电,大约为100ms左右。现在回路的电流大概120A左右,没有使用IGBT模块,我用的是两个60A1000V的普通IGBT并联。但是使用中经常烧毁。怀疑是均流问题;或者是线圈关断时的反向尖峰电压导致的。IGBT只用了最基本的RC保护,栅极电阻共用一个。请问是什么问题?可以并联3个吗?

另请教150A1200V的IGBT模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在普通的电子市场好象买不到IGBT模块啊

如果我需要购买2个做实验用  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

Q7971608  感谢高手们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各串一个均流电阻 书上这样说得 没试过

网友B:
回路电流120安,已经达到两个60安IGBT的极限了,元器件不能这样用,要考虑余量.模块可以到广东广科或立星电器询问邮购.

楼主:
请求帮助!感谢楼上几位

网友C:
要买模块可以和我联系,13421822413,汤孝丹
我们公司做的是欧派克的模块,你可以先去了解下,质量绝对好.
欢迎来电,咨询也可以,我会尽力帮你

网友D(2008-03-03):
为什么不用可控硅啊 。100ms  可控硅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需要关断,用GTO也可以 啊  用IGBT 多贵啊!

网友E:
又是这个问题?

网友F(2012-08-03):
香港威柏电子(Westpac Electronics)创办於1992年,为日本富士电机(FUJI ELECTRIC)功率半导体器件之中国及香港地区专业代理。
主要产品为富士电机IGBT模块,富士电机IPM模块,富士电机PIM功率集成模块,富士电机分立IGBT,富士智能功率模块等。

富士电机简介:

富士电机早在1923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技术革新和挑战,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富士电机集团是“向客户提供最大满足的企业”的代名词。不断向具有独创性的技术革新挑战,为客户竭诚服务。
FUJI ELECTRIC富士电机发挥创业以来积累的“自由操控电力”的电力电子技术优势,成为“环境,能源”领域举足轻重的国际企业。
FUJI ELECTRIC富士电机研发制造高品质电力电子功率半导体IGBT/IPM,为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智能电网,工业自动化变频伺服,铁路机车,电动汽车等提供核心功率器件,为高效化和节能做贡献!

Westpac威柏:富士IGBT模块中国一级代理 富士IGBT一级代理商 富士IGBT一级代理 富士IGBT中国代理商 富士IGBT代理商 富士IPM代理商 富士IGBT模块代理 FUJI IGBT module distributor
富士IGBT华南代理 富士IGBT深圳代理 富士IGBT广东代理 富士IGBT南方区代理 富士IGBT授权分销 富士IGBT授权代理 富士IGBT上海代理 富士IGBT北京代理 富士IGBT成都代理 富士IGBT青岛代理

威柏针对工业电力电子领域以FUJI ELECTRIC富士电机IGBT模块(包括富士IPM模块、富士PIM模块、富士IGBT驱动IC)為核心,配合国际知名品牌功率器件:晶闸管SCR、电力MOSFET、MOSFET模块,电力二极管、二极管模块、单相整流桥、叁相整流桥等。Westpac威柏同时可以為客户提供IGBT驱动方案及配套单片机MCU、DSP、高速光耦、隔离光耦、电源IC、DC-LINK母线平波铝电解电容及薄膜电容、IGBT突波吸收电容等元件。业务遍及通用变频器、高压变频器、伺服驱动器 、UPS、变频与传动、电动汽车、电力系统SVG无功补偿装置UPS逆变器/UPS/EPS、风电变流器、变频空调、光伏变流、机车主牵引变流器、电梯变频器 、逆变焊机 、 感应加热、电源电镀/电解电源 、有源滤波APF/无功补偿、机车辅助逆变器;Westpac威柏在逆变焊机、不间断电源UPS、Inverter变频器、数控伺服、电动汽车、风力太阳能发电等领域与客户战略合作,全力支持中国电力电子工业发展!

威柏电子-富士IGBT模块中国一级代理

富士IGBT深圳总代理 富士IGBT华南总代理 富士IGBT模块深圳总代理 富士IGBT模块华南总代理

深圳市威柏德电子有限公司--富士电机IGBT中国区一级代理
电话: 0755-8826760688262913  88262967 传真: 0755-88267406
特许专业代理商
WESTPACELECTRONICSLIMITED  威柏电子
常用IGBT规格富士电机--英飞凌互换对照表 (U-IGBT与IGBT3技术同级,V-IGBT与IGBT4技术同级)
富士电机P/N 英飞凌  P/N 备注
两单元IGBT 两单元IGBT
2MBI100VA-060-50 BSM100GB60DLC  两单元IGBT模块;100A;600V34mmV-IGBT
2MBI150VA-060-50 BSM150GB60DLC  两单元IGBT模块;150A;600V34mmV-IGBT
2MBI200VA-060-50 BSM200GB60DLC  两单元IGBT模块;200A;600V34mmV-IGBT
2MBI150U2A-060-50 BSM150GB60DLC  两单元IGBT模块;150A;600V34mmU2-IGBT
2MBI200U2A-060-50 BSM200GB60DLC  两单元IGBT模块;200A;600V34mmU2-IGBT
2MBI300U2B-060-50 N/A 两单元IGBT模块;300A;600V45mmU2-IGBT
2MBI400U2B-060-50 N/A 两单元IGBT模块;400A;600V45mmU2-IGBT
2MBI300VB-060-50 N/A 两单元IGBT模块;300A;600V45mmV-IGBT
2MBI400VB-060-50 N/A 两单元IGBT模块;400A;600V45mmV-IGBT
2MBI75U4A-120-50 BSM75GB120DN2/DLC 两单元IGBT模块;75A;1200V   34mmU4-IGBT
2MBI100U4A-120-50 BSM100GB120DN2K/DLCK两单元IGBT模块;100A;1200V34mmU4-IGBT
2MBI150U4A-120-50 N/A 两单元IGBT模块;150A;1200V34mmU4-IGBT
2MBI75VA-120-50 FF75R12RT4 两单元IGBT模块;75A;1200V   34mmV-IGBT
2MBI100VA-120-50 FF100R12RT4  两单元IGBT模块;100A;1200V34mmV-IGBT
2MBI150VA-120-50 FF150R12RT4  两单元IGBT模块;150A;1200V34mmV-IGBT
2MBI100HB-120-5045mm封装FF100R12KS462mm封装高速两单元IGBT模块;100A;1200V;软开通20~50KHz
2MBI150HH-120-50 FF150R12KS4 高速两单元IGBT模块;150A;1200V;软开通20~50KHz62mm
2MBI200HH-120-50 FF200R12KS4 高速两单元IGBT模块;200A;1200V;软开通20~50KHz62mm
2MBI300HH-120-50 研发中 FF300R12KS4 高速两单元IGBT模块;300A;1200V;软开通20~50KHz62mm
2MBI150U4H-120 FF150R12KE3G/T3G 两单元IGBT模块;150A;1200V  62mm
2MBI200U4H-120 FF200R12KE3/T3 两单元IGBT模块;200A;1200V  62mm
2MBI300U4H-120 FF300R12KE3/T3 两单元IGBT模块;300A;1200V  62mm
2MBI400U4H-120 FF400R12KE3/T3 两单元IGBT模块;400A;1200V  62mm
2MBI200VH-120-50 FF200R12KE4/T4 两单元IGBT模块;200A;1200V  62mm
2MBI300VH-120-50 FF300R12KE4/T4 两单元IGBT模块;300A;1200V  62mm
2MBI450VH-120-50 FF450R12KE4/T4 两单元IGBT模块;450A;1200V  62mm
2MBI225U4N-120 FF225R12ME3 两单元IGBT模块;225A;1200V  EconoDUAL3
2MBI300U4N-120 FF300R12ME3 两单元IGBT模块;300A;1200V  EconoDUAL3
2MBI450U4N-120 FF450R12ME3 两单元IGBT模块;450A;1200V  EconoDUAL3
2MBI225VN-120-50 FF225R12ME4 两单元IGBT模块;225A;1200V  EconoDUAL3
2MBI300VN-120-50 FF300R12ME4 两单元IGBT模块;300A;1200V  EconoDUAL3
2MBI450VN-120-50 FF450R12ME4 两单元IGBT模块;450A;1200V  EconoDUAL3
2MBI600VN-120-50 FF600R12ME4 两单元IGBT模块;600A;1200V  EconoDUAL3
2MBI600VXA-120E-50 FF600R12IE4  两单元IGBT模块;600A;1200V   PrimePACK2
2MBI900VXA-120P-50 FF900R12IP4  两单元IGBT模块;900A;1200V   PrimePACK2
2MBI1400VXB-120P-50 FF1400R12IP4  两单元IGBT模块;1400A;1200VPrimePACK3
2MBI650VXA-170E-50 FF650R17IE4  两单元IGBT模块;650A;1700V   PrimePACK2
2MBI1000VXB-170E-50 FF1000R17IE4  两单元IGBT模块;1000A;1700VPrimePACK3
2MBI1400VXB-170P-50 FF1400R17IP4  两单元IGBT模块;1400A;1700VPrimePACK3
2MBI100U4H-170-50 BSM100GB170DLC 两单元IGBT模块;100A;1700V62mm
2MBI150U4H-170-50 BSM150GB170DLC 两单元IGBT模块;150A;1700V62mm
2MBI200U4H-170-50 FF200R17KE3/E4 两单元IGBT模块;200A;1700V62mm
富士电机IGBT/IPM IGBT/IPM中国区一级代理 中国区一级代理-威柏电子 威柏电子
2MBI75VA-170-50 BSM75GB170DN2 两单元IGBT模块;75A;1700V34mm
2MBI100VA-170-50 SKM145GB176D(SEMIKRON)两单元IGBT模块;100A;1700V34mm
2MBI150VH-170-50 FF150R17KE4 两单元IGBT模块;150A;1700V62mm
2MBI200VH-170-50 FF200R17KE4 两单元IGBT模块;200A;1700V62mm
2MBI300VH-170-50 FF300R17KE4 两单元IGBT模块;200A;1700V62mm
香港威柏 深圳威柏 深圳威柏 上海威柏 上海威柏 北京威柏 青岛威柏 成都威柏 成都威柏 武汉威柏 武汉威柏 西安威柏
(852)2763 5991   (852)2763 5991  0755-8826 7606   021 8826 7606   021-5489 1460    010 5489 1460    010-6750 6489    0532 6750 6489    0532-8580 3033   028 8580 3033   028-8554 0368  027 8554 0368  027-8775 4438  029 8775 4438  029-8938 1667 8938 1667
(852)2343 6979   (852)2343 6979  0755-8826 7406    8826 7406   021-5425 9682 5425 9682 010-6750 6489    0532 6750 6489    0532-8580 7948   028 8580 7948   028-8554 0368  027 8554 0368  027-8775 4438  029 8775 4438  029-8938 1667 8938 1667
特许专业代理商
WESTPACELECTRONICSLIMITED  威柏电子
2MBI300U4H-170-50 FF300R17KE3/E4 两单元IGBT模块;300A;1700V62mm
2MBI450U4N-170-50 FF450R17ME3 两单元IGBT模块;450A;1700V   EconoDUAL3
2MBI450VN-170-50 FF450R17ME4 两单元IGBT模块;450A;1700V   EconoDUAL3
2MBI800VG-120-50 FF800R12KE3  两单元IGBT模块;800A;  1200V   IHM130mm
2MBI1200VG-120-50 FF1200R12KE3  两单元IGBT模块;1200A;1200V   IHM130mm
2MBI600VG-170E-50 FF600R17KE3/P4 两单元IGBT模块;600A;1700V  IHM130mm
2MBI800VG-170E-50 FF800R17KE3/P4 两单元IGBT模块;800A;1700V  IHM130mm
2MBI1200VG-170E-50 FF1200R17KE3/P4 两单元IGBT模块;1200A;1700V IHM130mm
6单元 6单元
6MBI100U4B-120 FS100R12KE3/T3 六单元IGBT模块;100A;1200VEconoPACK 3
6MBI150U4B-120 FS150R12KE3/T3 六单元IGBT模块;150A;1200VEconoPACK 3
6MBI75U4B-120 FS75R12KT3G 六单元IGBT模块;75A;1200V   EconoPACK 3
6MBI100VB-120 FS100R12KT4G 六单元IGBT模块;100A;1200VEconoPACK 3
6MBI150VB-120 FS150R12KT4 六单元IGBT模块;150A;1200VEconoPACK 3
6MBI300V-120 FS300R12KE3/E4 六单元IGBT模块;300A;1200VEconoPACK +
6MBI450V-120 FS450R12KE3/E4  六单元IGBT模块;450A;1200VEconoPACK +
6MBI450U-170 FS450R17KE3/E4 六单元IGBT模块;450A;1700VEconoPack +
PIM模块
7MBR10SA120 N/A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10A;1200VEconoPIM  2
7MBR15SA120 FP15R12KT3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15A;1200VEconoPIM  2
7MBR25SA120 FP25R12KE3/T3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25A;1200VEconoPIM  2
7MBR25VM120-50 FP25R12KT4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25A;1200VEconoPIM  2
7MBR35VM120-50 FP35R12KT4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35A;1200VEconoPIM  2
7MBR25VA120-50 FP25R12KT4_B15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25A;1200VEconoPIM  2
7MBR35VA120-50 FP35R12KT4_B15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35A;1200VEconoPIM  2
7MBR50UA120-50 FP40R12KE3/T3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40A;1200VEconoPIM  2
7MBR50VM120-50 FP50R12KT4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50A;1200VEconoPIM  2
7MBR50VN120-50 FP50R12KT4G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50A;1200VEconoPIM  3
7MBR50SB120-50 FP50R12KE3/T3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50A;1200VEconoPIM  3
7MBR75U4B120-50 FP50R12KE3/T3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50A;1200VEconoPIM  3
7MBR100U4B120 FP75R12KE3/T3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50A;1200VEconoPIM  3
7MBR75VB120-50 FP75R12KT4_B15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75A;1200VEconoPIM  3
7MBR75VN120-50 FP75R12KT4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75A;1200VEconoPIM  3
7MBR100VN120-50 FP100R12KT4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100A;1200VEconoPIM  3
7MBR150VN120-50 FP150R12KT4  IGBT功率集成模块(PIM);150A;1200VEconoPIM  3
1单元模块
1MBI2400VC-120 FZ2400R12KE3  1单元IGBT模块;2400A;1200V   IHM130mm
1MBI2400VC-170E FZ2400R17HP4  1单元IGBT模块;2400A;1700V   IHM130mm
1MBI2400VD-120 FZ2400R12HP4  1单元IGBT模块;2400A;1200V   IHM190mm
1MBI3600VD-120 FZ3600R12HP4 1单元IGBT模块;3600A;1200V   IHM190mm
1MBI3600VD-170E FZ3600R17HP4  1单元IGBT模块;3600A;1700V   IHM190mm
1MBI800UG-330 FZ800R33KF2C/L2C 1单元IGBT模块;800A;3300V     IHM130mm
1MBI1000UG-330 FZ1000R33HL3/E3 1单元IGBT模块;1000A;3300V   IHM130mm
1MBI1200UE-330 FZ1200R33KF2C/L2C/HE31单元IGBT模块;1200A;3300V   IHM190mm
1MBI1500UE-330 FZ1500R33HL3/E3 1单元IGBT模块;1500A;3300V   IHM190mm
富士电机IGBT/IPM IGBT/IPM中国区一级代理 中国区一级代理-威柏电子 威柏电子
Easy PIM
7MBR10VKC120-50 FP10R12W1T4  Easy PIM; 10A; 1200V   Easy 1B
7MBR15VKC120-50 FP15R12W1T4  Easy PIM; 15A; 1200V   Easy 1B
7MBR25VKD120-50 FP25R12W2T4  Easy PIM; 25A; 1200V   Easy 2B
7MBR35VKD120-50 FP35R12W2T4  Easy PIM; 35A; 1200V   Easy 2B
7MBR10VKC060-50 FP10R06W1E3 Easy PIM; 10A;  600V    Easy 1B
7MBR15VKC060-50 FP15R06W1E3 Easy PIM; 15A;  600V    Easy 1B
7MBR20VKC060-50 FP20R06W1E3 Easy PIM; 20A;  600V    Easy 1B
7MBR30VKC060-50 FP30R06W1E3 Easy PIM; 30A;  600V    Easy 1B
7MBR50VKD060-50 FP50R06W2E3 Easy PIM; 50A;  600V    Easy 2B

香港威柏 深圳威柏 深圳威柏 上海威柏 上海威柏 北京威柏 青岛威柏 成都威柏 成都威柏 武汉威柏 武汉威柏 西安威柏
(852)2763 5991   (852)2763 5991  0755-8826 7606   021 8826 7606   021-5489 1460    010 5489 1460    010-6750 6489    0532 6750 6489    0532-8580 3033   028 8580 3033   028-8554 0368  027 8554 0368  027-8775 4438  029 8775 4438  029-8938 1667 8938 1667
(852)2343 6979   (852)2343 6979  0755-8826 7406    8826 7406   021-5425 9682 5425 9682 010-6750 6489    0532 6750 6489    0532-8580 7948   028 8580 7948   028-8554 0368  027 8554 0368  027-8775 4438  029 8775 4438  029-8938 1667 8938 1667
特许专业代理商
WESTPACELECTRONICSLIMITED  威柏电子
IGBT模块的电路构造实例
IGBT 模块示例
名称
外观 等效电路
特征
1 in 1
例: 1MBI600V-120
产品中分别内置有 1 个IGBT 和1 个FWD。作为具有电流额定量大的产品,经常通过并列连接后用于更大容量的区域。
2 in 1
例: 2MBI450VH   -120
产品中分别内置有 2 个IGBT 和2 个FWD。一般以 3 台为一组使用,构成PWM 变频器。另外,也经常并列使用电流额定量大的产品。
6 in 1
例: 6MBI450V-120
产品中分别内置有6个IGBT 和6个FWD。还有内置检测温度用热敏电阻的类型。一般以一台为一组构成 PWM 变频器。
另外,适于并列使用的EconoPACK+TM 也有很大的产品阵容。
PIM
例: 7MBR75VB120
所谓的7 in 1,就是产品中分别有7 个IGBT 和7 个FWD 内置于变频部和制动部。PIM是在上述7 in 1的基础上,再内置转换器的产品。根据产品的不同,还有内置检测温度用热敏电阻的类型和内置电解电容器充电电路中

IGBT 模块基本上以1 in 1 、2 in 1 、6 in 1 、(7 in 1 )、PIM这4 种形式存在的,分别构成表中所述的电路。
同时,各类型的特征也已在表内记述,供选择元件时参考。
富士电机IGBT/IPM IGBT/IPM中国区一级代理 中国区一级代理-威柏电子 威柏电子
香港威柏 深圳威柏 深圳威柏 上海威柏 上海威柏 北京威柏 青岛威柏 成都威柏 成都威柏 武汉威柏 武汉威柏 西安威柏
(852)2763 5991   (852)2763 5991  0755-8826 7606   021 8826 7606   021-5489 1460    010 5489 1460    010-6750 6489    0532 6750 6489    0532-8580 3033   028 8580 3033   028-8554 0368  027 8554 0368  027-8775 4438  029 8775 4438  029-8938 1667 8938 1667
(852)2343 6979   (852)2343 6979  0755-8826 7406    8826 7406   021-5425 9682 5425 9682 010-6750 6489    0532 6750 6489    0532-8580 7948   028 8580 7948   028-8554 0368  027 8554 0368  027-8775 4438  029 8775 4438  029-8938 1667 8938 1667
特许专业代理商
WESTPACELECTRONICSLIMITED  威柏电子

威柏电子致力于工业节能和新能源市场的拓展

香港总公司-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香港一级代理:

威柏电子有限公司.
Westpac Electronics Limited.

香港九龙观塘成业街7号宁晋中心33字楼B室
电话: (852)2763 5991 传真: (852)2343 6979

电邮: info@westpac-hk.com.hk JoWang@westpac-hk.com.hk

国内办事处:

Westpac威柏深圳分公司-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深圳一级代理:

深圳市威柏德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诺德中心17楼B室
电邮: PeterZhao@westpac-hk.com.hk
Nobel Center 17B Room,JinTian Road,Futian District
电话: 0755-88267606 88262913 88262982 88262986 88262967 传真: 0755-88267406
深圳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37 2874 5337,138 0258 7765,150 1364 1390,158 1559 6243

Westpac威柏东莞办事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东莞一级代理: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商业街新世纪广场12D
电话: 0769-8750 4338
传真: 0769-8750 4328

Westpac威柏上海代表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上海一级代理:

上海市南丹东路238号新东亚27楼A座
电邮: FrankChan@westpac-hk.com.hk
电话: 021-5489 1460,5489 1461
传真: 021-5425 9682
上海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36 7172 9233,139 1715 0611,138 1785 4346,131 2792 0655,152 1680 9867

Westpac威柏青岛分公司-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青岛一级代理:

青岛市市南区丰县路2号博思公寓2-1902室
电邮: GuanJiFang@westpac-hk.com.hk
电话: 0532-8823 1566,8580 3033,8582 3798
传真: 0532-8580 7948
青岛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35 8924 1111,158 6474 9111,135 8920 7451,138 6987 7863,136 7885 9512

Westpac威柏成都代表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成都一级代理: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18号金茂礼都北楼10楼7号
电邮: WilliamZhang@westpac-hk.com.hk
电话: 028-8554 0368
传真: 028-8554 0368
成都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86 8166 9866,151 9661 9680,139 8064 4916

Westpac威柏北京代表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北京一级代理: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36号东亚三环中心1号楼21字楼2112室
电邮: MattWang@westpac-hk.com.hk
电话: 010-6750 6489
传真: 010-6750 6489
北京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35 0119 5621,136 7172 9233

Westpac威柏武汉代表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武汉一级代理: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街道口未来城D座2301
电邮: ChenYu@westpac-hk.com.hk
电话: 027-8705 4728,8775 4438
传真: 027-8775 4438
武汉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86 7295 4292,159 8985 4023

Westpac威柏西安代表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西安一级代理: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金桥国际广场B座1113室
电邮: KelvinQiu@westpac-hk.com.hk
电话: 029-8938 1667
传真: 029-8938 1667
西安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35 7253 9152,135 5685 1116

威柏电子整合功率半导体,全力支持中国电力电子工业发展!

富士IGBT模块 富士IPM模块 富士PIM模块 富士IGBT一级代理 威柏电子
富士IGBT香港代理 富士IGBT华南代理 富士IGBT深圳代理 富士IGBT广东代理 富士IGBT南方区代理 富士IGBT上海代理 富士IGBT北京代理 富士IGBT青岛代理 富士IGBT成都代理 富士IGBT武汉代理 富士IGBT西安代理

Fe是富士电机电子技术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Westpac Electronics是FUJI ELECTRIC Semiconductor的授权代理商(FUJI ELECTRIC IGBT,FUJI ELECTRIC IPM)
威柏电子是富士电机半导体的授权代理商(富士电机IGBT,富士电机IPM)
富士電機株式会社 FUJI ELECTRIC CO.,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