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5升级Logix5问题

楼主(2007-12-05):
PLC5升级Logix5后,离线看Logix5程序有注释,但一上线,提示处理器找不到离线程序,只能从新上传程序,可是没有注释,如何解决啊
dljjs@163.com

网友A:
可以利用有注释的程序上传,

楼主:
我的意思是OnLine的时候,所看到的程序没有注释
怎么解决啊

网友B:
先在离线有注释的程序里在tools中的database中选ASCII Export
存好文件,然后在在线的没注释的程序里在tools中的database中选ASCII Import 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