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CHE18.5KW器件参数问题

楼主(2007-12-05):
    清新:你好!遇到一CHE18.5KW严重炸机的,当然不是机器本身的问题而是受害者,驱动部分电阻R170 R179 R188已经看不清,请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信号端口接入了强电造成了端口损坏。
这几个电阻的值如下:
R170:100K
R179:100K
R186:100欧
R188:510欧

祝工作顺利!

楼主:
    非常感谢清心兄,不过我不解的是R167 158 176 177 185 186 应该是等值的电阻,有两个没坏是20 OHM 不是100 OHM的,R170 179 188都是上三桥同一位置的电阻应该也是等值的吧?!那究竟是100K还是510 OHM的呢?是不是我弄错了?

楼主:
机型是CHE100-018G/022P

网友A:
R188是J16跳线端的电阻。
所列电阻的阻值如下:
R167:22K
R169:100欧

R176:10K
R177:100欧

R185:20K
R186:100欧

R158是键盘端线路上的电阻,应该没有关系的。

楼主:
    呵呵,先感谢清心兄的无私帮助,我俩误会了,我说的是电源板的IGBT六桥驱动的电阻,你说的确是CPU控制板的,误会误会,呵呵,同一机器不同的板子却有相同的命名,应该也算是美中不足吧

楼主:
顺便提点小小的建议:不如在电源驱动的器件前加 D 如:DR**,DC**, 面板的器件前加 K 如:KR**,等公司用上SAP管理系统时也方便管理,更方便公司自己的操作啊!不知道算不算建议!由衷的希望产品能越做越好!

网友A:
呵呵!真晕
现在是越来越糊涂了,应该面壁反省。道个歉先!
谢谢提出的诚恳意见,我会如实反映。
以后还望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呵呵!太客气了,有空帮忙查一下那几个电阻的参数,谢了

网友A:
CHE100-018G-4 R167 5.1K/0805 R170 13K/0805 R177 13K/0805 R176 13K/0805 R185 510K/1210 R186 510K/1210 R188 510K/1210 R179 2K/0805 近来忙,一直不在位上回复不及时,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