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有何区别

楼主(2007-12-05):
    最近在做一镀锌工程,用到大量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因为甲方还没订这方面的货,所以我的系统设计只能根据经验猜着来
    可除了经验外,我还真搞不清这两者用途上有什么区别:接近开关比限位开关比较不容易坏吗;还是有的地方限位开关怕撞用不住,才一般用接近开关;哪个更贵呢;
   另外接近开关我一般就按三根接线,限位开关按两根接线做,不知道合不合适,请热心人赐教
   因为量很大,一共8条镀锌线一起做,错一点就错一片,各位帮忙指正一下啊

网友A:
接近开关有光电的 也有两颗线的 只不过是开点闭点的了。限位开关是必须接触才能实现的。

楼主:
         这我知道,接近开关有感性容性,有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有NPN/PNP/常开常闭型,这我都知道
         限位开关是接触才动作,靠的是机械行程触发辅助常开常闭点动作,一般两根线够了,这我都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同样一个应用,我用限位开关和接近开关都能实现,比如小车的前进后退限位,那一般是怎么确定是用接近开关还是用限位开关好呢

网友B:
应用不一样,怕误导你,看看别人的

网友C:
小车的前进后退限位一般用行程开关就可以,由于小车本身有一定的长度,若是用接近开关,那么必须考虑到小车的身体在经过接近开关时侯会引起开关信号的多次触发,这样,对小车的控制会有失误;除非在程序里人为定义信号。

网友D:
最好用接近开关,这种开关我用的多了!

网友E:
两样东西工作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F:
区别:
接近开关是无触点开关,寿命较长,适用于“通过信号”

限位开关(也叫行程开关)是有触点开关,适合单方向位置检测,由于有触点,相对寿命要短(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限位开关触点材料的不断更新,其可通断次数也非常高,一般可以不用考虑这个因素)

个人观点:
1、在单方向位置检测的时候用行程开关
2、在用作保护功能的时候用行程开关
3、在需要检测物体通过某点的时候用接近开关
4、双向位置检测的时候用接近开关
5、行程开关由于有触发摆杆,因此检测物件的位置、角度须确定好(与机械设计沟通好)
6、无论哪种开关支架应该可调(有些开关本身可以微调)
7、行程开关一般是1常开1常闭触点,一般只使用1对,所以2根线即可
8、接近开关一般有2线3线4线制(2线接近最好不要使,因为其漏电流较大),因此线要比行程开关多。
9、接近开关一定要注意PNP和NPN问题,要与 与之相连接的设备取得一致。

网友F:
10、还有一点:接近开关检测的必须是金属导电体,而行程开关不受此限制
(网络有问题,不能登陆后台追加)

网友G:
“区别:
接近开关是无触点开关,寿命较长,适用于‘通过信号’;限位开关(也叫行程开关)是有触点开关,适合单方向位置检测,”

1、接近开关、限位开关都是位置开关,与位置相关;
2、接近开关可以是晶体管无触点开关,也可以是由晶体管控制的有触点开关;
3、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驱动方式不同,限位开关靠撞块碰撞后动作,而接近开关只要接近就可感应动作;
4、所以接近开关适用频繁检测位置的场合;
5、所以接近开关的使用受条件限制,安装较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啦,尤其老工控,还有刘大理论家,谢谢

终于搞的比较清楚了,我用的是SIEMENS的PLC,应该都得选PNP型
另外容性接近开关应该可以检测非金属的物体,不过没用过,呵呵

看的出来老工控应该经常做大包设计,不像我们就管电控,人家甲方让用接近就接近,让用限位就限位;如今自主一把,还不知道选何是好了

网友H:
都说完了,没说的了,顶一下!

网友I:
老工控收我当徒弟吧?!~真的

网友J:
接近开关动作相应精度高

网友:
唉··本想挣点积分,没有想到楼上那么多高手都已经有回复了···只好水一篇,再顶一下。

网友K(2008-01-06):
我也学会了一些。谢谢大家。

网友L(2008-03-07):
讲的真是很好 谢谢  学了些知识

网友M:
这里对接近开关了解很深的人还真不少啊,以后多交流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电路图及PCB板样板,如需生产可提供全套技术支持,QQ234124361晚上都在线。

网友N:
长知识了,收藏。

网友O:
最好用接近开关

网友P(2008-09-05):
现在可供大家选择的开关类型真不少,主要取决于现场的具体情况,动作频率,成本等等。像动作很频繁的最好用接近开关,不频繁的能用限位开关的最好用限位开关,经济,不过限位开关也有好多种类哟,一句话:只要能满足生产工艺,成本是首要考虑的。

网友Q:
接近开关比较好,行程开关属于机械式的,经常会由于机械振动等原因造成假信号,但接近开关也有距离限制,超过一定范围信号便没有了

网友R:
顶一下,很不错的回复。让人长知识。

网友S:
接近开关可以是接触式的,行程开关一定是接触式的

网友T:
不管什么接近开关都有检测金属和非金属的!其实像进口的接近开关有的可以满足苛刻条件和超负荷工作的!我们做一个西门子的是PLC型的就只有2线制的!

不管怎么样不接触的产品寿命当然长了!以后希望大家能多交流,我的QQ512834940  虽然我是做西门子这个方面的核心代理!不过有些还是不明白的,希望以后能多多帮忙呀!

网友U(2008-10-21):
我认为接近开关比限位开关有优势,也看在什么场合用,还有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