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计算脉冲的移动量

楼主(2007-12-05):
怎样计算脉冲的移动量
我的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是1:10,编码器的分辨率1024(4倍频后4096)再经过一个60:1的减速箱带动一个压辊轮(直径是95)怎样才能准确的计算出我的PLC发送一个脉冲到伺服,压辊轮的移动量,就是每个脉冲的移动当量

网友A:
电机旋转一周所对应的机械移动量/电机旋转一周所需的脉冲量=脉冲当量。

网友A:
哦,还有一个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假如4096个脉冲一圈,那么移动当量为
Pi×95×10/60/4096=0.012144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
哪么电子齿轮比也会影响系统的精度啊,哪果电子齿轮比是1;1哪不是脉冲当量是0.0012144吗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改为1:1,则相应移动量为0.0012144。
(我不用脉冲当量这个概念,因为无法确定是否需要考虑电子齿轮比)

改变电子齿轮比会影响控制精度。

此外,你要确认是否为4086个脉冲转一圈,部分伺服在此处理上有所不同。

楼主:
我是用变频器带PG卡来做的定位系统,现在系统的误差比较大,比如通过PLC来发送定长脉冲个数,在运算中因FX1S不支持浮点运算指今,只有用倍数方法来处理有小数点的数据为整数后运算,出现有小数点的后面的数丢失.有时计算出来的脉冲数但只差一个脉冲,运行次数越多误差就越明显,因我的系统不要求有原点,是循环定位工作,我用的相对指今DRVI,不知有没有可以校正这个脉冲的编著程方法
谢谢!!

网友B:
一种方式,就是设置伺服的电子齿轮比,避开除不尽的数。另外一个方式,不单纯计算脉冲增量,而是采用绝对位置的计算方式。

楼主:
谢谢刘老师回复!!!
1:因我是第一次接触伺服工程 ,设置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分子与分母概念不是清楚,,比如编码器的分辨率1024(4倍频后4096)再经过一个60:1的减速箱带动一个压辊轮(直径是95)怎样才能准确的计算出我要的电子齿轮比?

2:请问刘老师,不单纯计算脉冲增量,而是采用绝对位置的计算方式 ,如果我用绝对位置的计算方式,因我不用原点回位,工艺只要循环定位工作,要怎样来编程,请赐教编程思路
谢谢!

网友A:
1、因为压辊轮圆周长度不是整数,所以似乎不能用调整电子齿轮比来消除累计误差。

2、可以考虑用绝对位置的计算方式,当然也就不能使用相对指令DRVI。更是根据需要提供绝对位置。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
请问绝对位置的计算方式是否只用绝对指今,还是有别的指今来配合完成,需要提供绝对位置的数据吧,这个概念不太清楚,请老师赐教!

网友A:
比如说,你想每次走100ms,对应脉冲50.5个。

如果你走相对位置,那么每次可能只走50个。两次定位就有1个脉冲偏差累计下来。

但是如果走绝对位置,那么第一次定位为50,第二次定位为101,第三次定位为151。。。。。。

楼主:
老师好!
关键我的系统是没有原点位置啊,如果没原点位置话,绝对指今也没法用,只有用相对指今,设备工艺是;一个电机与1/60的减速箱带动一个园压辊轮作循环工作的,接近开关接通一次,压辊轮就向前移动定长数据的位置,,就是每次接近开关工作一次压辊轮就一直这样循环工作的方式,

楼主:
我的定长数据不是固定一个数据,是一个经常随着工艺要求的长度不同而修改

网友B:
“没有原点位置啊,如果没原点位置话,绝对指今也没法用,”
不需要机械上的原点,也不需要绝对指令。你可以把随便什么地方当作原点,在内部寄存器记录相对于这个原点的绝对坐标就是了。脉冲指令也一样可以用增量指令,只是每次输出脉冲数的算法改一下而已,用目标位置的绝对坐标所对应的脉冲数,减去已经累计发出的脉冲数。

网友A:
用目标位置的绝对坐标所对应的脉冲数,减去已经累计发出的脉冲数。
这个办法好。

楼主:
老师你好!
目标位置的绝对坐标所对应的脉冲数是不是指我要设定的定长的数据,减去已经累计发出的脉冲数是不是指我已发出的完成的输出脉冲数,还是每次发送出去的误差累积数,请赐教编程思路!比如程序如下;怎样来修改,谢谢在先啦!!!!
LD M8000
DMOV K298450000 D6    ;把小数点后面的数放                     大1000000倍
DMOV K12144   D12      ; 把小数点后面的数                      放大1000000倍
DDIV D6 D12 D18
DMOV D18  D4
LD M8000
DMOV  D4 D0
DMOV  K10000 D2         ;发送脉冲频率10000H
LD X0
DDRVI  D0 D2  Y0 Y1  ;
END

网友B:
目标位置的绝对坐标所对应的脉冲数是不是指我要设定的定长的数据
不是,是多次定长的累计长度数据.

减去已经累计发出的脉冲数是不是指我已发出的完成的输出脉冲数,还是每次发送出去的误差累积数
与误差无关.

PLC不熟,看不懂程序.

楼主:
请教老师!
减去已经累计发出的脉冲数是指哪个数,是不是,我每次发送到增量指令D0里面的数据,如果是的话,怎样来处理?谢谢!

网友B:
"我每次发送到增量指令D0里面的数据,"
把每次发的数加在一起。

楼主:
感谢老师答复!!!
这是我第一次的实操的工程,在学校学的一些比较基础,只是在实验室做做,与实际工程相差太远,所以在工程应用及工程算法概念模糊,不过在这有你们哪些热心人的帮助下,可以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对我们将来走出校门打好基础,再一次感谢刘老师及小白老师!!!!

楼主:
你可以把随便什么地方当作原点,在内部寄存器记录相对于这个原点的绝对坐标就是了。是不是这样理解吗:我在压辊轮设定一个点,然后运行,比如走了25mm长度,然后计算出25mm长度需要的脉冲数,把这个脉冲数保存在内部寄存器中,哪么在内部寄存器记录相对于这个原点的绝对坐标这个有点不明白,请老师指点!!

网友C:
那样你的系统才知道你走了多远啊!系统不会去算距离的,它只会记住脉冲。屏幕上显示的距离也是用脉冲数通过程式计算出来的放在一个数据通道里面,然后通过人机界面显示出来。愚见!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原点问题:系统可以设定唯一的物理原点,以及多个逻辑原点,每个逻辑原点相对于物理原点的位置关系可以是确定的,在注意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是任意的。

网友B:
"哪么在内部寄存器记录相对于这个原点的绝对坐标这个有点不明白,请老师指点!!"
就是说当你要再走25mm时,记下50这个数字。

楼主:
刘老师你好!
还是没有完成这个工程,我的系统是用一个接近开关作为起动信号,就是每次碰到接近开关一次,系统就按照定长的脉冲数据运行完成,等到下一次碰到接近开关一次系统又按照定长的脉冲数据运行完成,如此循环工作方式,现在就是不知采用哪种编程方式来计算出多次累计定长度数据,及每次发出的脉冲总数据,是不是我的起动信号(接近开关)每动作一次,先把我设定的定长的数据与前次定长的数据相加后,然后再减去我已发送的脉冲总数据,能后把比较后的数据传送到增量指今中吗?谢谢!

网友B:
每次收到接近开关信号以后,就可以把之前的数据动清掉了.

楼主:
请问清除定长的数据与前次定长的数据相加后的数据吗,还是清除
增量指今中的D0中的数据?谢谢!瓦尔德纳泽

楼主:
刘老师你好!
哪个工程已完成,系统的精度在0。2MM,客户的要求在0。3MM基本接收,在这谢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概念不清楚,
1:编码器的分辨率1024(4倍频后4096)在什么情况下是1024,在什么情况下是4倍频4096,是不是接线,A,A-,B,B-,Z,Z-
2:假如4096个脉冲一圈,那么移动当量为
   Pi×95×10/60/4096=0.012144为什么电子齿轮比要与压辊轮的
周长相乘?有的人说是Pi×95/10/60/4096,

网友B:
1:编码器的分辨率1024(4倍频后4096)在什么情况下是1024,在什么情况下是4倍频4096,是不是接线,A,A-,B,B-,Z,Z-
除了"编码器线数"这个数据以外,基本都是4096

2:假如4096个脉冲一圈,那么移动当量为
就是用用轮的周长除以轮转一圈所对应的脉冲数了.

楼主:
请问在计算脉冲当量时,为什么电子齿轮比要与压辊轮的周长相乘再除以一圈所对应的脉冲数?
谢谢!

网友E:
“有的人说是Pi×95/10/60/4096”---是我说的。
我觉得“叫我小白”的计算方法有误。

网友F:
 双片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2 19:48:00
    “有的人说是Pi×95/10/60/4096”---是我说的。
我觉得“叫我小白”的计算方法有误。

---------双片机,我觉得你是对的!应该是40960个指令脉冲转一圈。

网友F:
我有个疑问,不管是倍频还是分频,电子齿轮1:10的话,到底是10240个指令脉冲,还是倍频后的40960个指令脉冲转一圈呢

网友G:
看看我的博客我的产品能消除累积误差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H(2008-04-06):
电子齿轮的的消除误差的能力和编码器的倍频后增加精度基本上类似。

比如说,你电子齿轮的设置为1:2,减速电机的速比是10,你轮子转一圈周长100mm,编码器倍频后为4096(不考虑机械差值)。

那么,你轮子移动100mm, 控制器实际发出的脉冲是2*10*4096=81920.如果没有电子齿轮那么是40960。

如果两种情况控制器都要电机移动一个固定的角度,那么前者的位置脉冲数是后者的两倍,但是不代表精度是两倍,实际上就如版主说的,这个用来消除非整数的因素很合适,如果是用来消除电机的特性误差,那么可以无视。。。

LZ用的是个类似探针定位的功能,每次探针信号触发,就走一个定长。

网友G:
欢迎参观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博客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I:
好东东!改版没有收藏功能呢?

网友J(2011-01-20):
什么你们说的方法与我在三菱学的不一样

网友K:
我也来请教一个问题 一般有人说2500线的编码器,是2500脉冲每转,到驱动器经过4倍频以后就是10000脉冲每转 那像其他17位编码器,也就是说131072脉冲每转,这指的意思是不是已经经过4倍频后的脉冲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关于我也来请教一个问题 一般有人说2500线的编码器,是2500脉冲每转,到驱动器经过4倍频以后就是10000脉冲每转 那像其他17位编码器,也就是说131072脉冲每转,这指的意思是不是已经经过4倍频后的脉冲数?

准确的说,应该是四倍频后,10000计数每转,如果是鸟语的话,是与Counts/r的.说17为编码器的时候,通常是指计数而不是实际的脉冲.如果某产品真是131072个脉冲,一定会号称是19位编码器.

网友K:
学习了,谢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