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大量数据的大小排序问题

楼主(2007-12-05):
在大约2秒的时间内,有大量的模拟量数据经模拟量输入口输入,已经转化为实际数值,每一个扫描周期来一个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其中最大的50个数据取出来并按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放在相邻的存储单元里。谢谢!

楼主:
我用的循环比较,大于等于后一个数,小于等于前一个数时,把数写入这个位置,后面的依次移一位,可问题是最开始的五十个没法进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

针对我的思路,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可以找本数据结构的书翻翻,排序算法1大堆。你可以找个合适的改1下。

网友B:
想问下 为啥要排序

网友C:
按着你想法,按我的理解,是否可以这样修改题目:

S7-200模拟量最大数量为30路,在一个扫描周期来可以都来,因此把你的话改为“在大约2秒的时间内,有大量的模拟量数据经模拟量输入口输入,已经转化为实际数值,每一个扫描周期来任意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其中10个数(为了简化只作10个)中最大的5个数据取出来并按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放在相邻的存储单元里。!”

是否可以这样做:(降序冒泡法)
1, 模拟量传入队列,VW100。。。VW118
2, 往上排最大(降序VW100。。。VW118)
3, 其中最大的5个数(降序VW100。。。VW108)
4, 程序(梯级图)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LD     SM0.0
MOVD   0, VD20
Network 2
LD     SM0.0
FOR    VW10, 1, 10
Network 3
LD     SM0.0
MOVD   +2, VD20
INCD   VD20
MOVD   +98, VD24
+D     VD20, VD24
Network 4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D   &AIW0, LD10
+D     VD24, LD10
BMW    *LD10, VW100, 10
Network 5
LD     SM0.0
MOVD   0, VD20
Network 6
LD     SM0.0
FOR    VW10, 1, 10
Network 7
LD     SM0.0
MOVD   +2, VD20
INCD   VD20
MOVD   +98, VD24
+D     VD20, VD24
Network 8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D   &AIW0, LD10
+D     VD24, LD10
BMW    *LD10, VW100, 10
Network 9
LD     SM0.0
MOVD   0, VD20
Network 10
LD     SM0.0
FOR    VW10, 1, 10
Network 11
LD     SM0.0
MOVD   +2, VD20
INCD   VD20
MOVD   +98, VD24
+D     VD20, VD24
Network 1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D   &AIW0, LD10
+D     VD24, LD10
BMW    *LD10, VW100, 10
Network 13
// 检查VW100
LD     SM0.0
LPS
AW>    VW102, VW100
MOVW   VW100, LW0
AENO
MOVW   VW102, VW100
AENO
MOVW   LW0, VW102
LRD
AW>    VW104, VW102
MOVW   VW102, LW0
AENO
MOVW   VW104, VW102
AENO
MOVW   LW0, VW104
LRD
AW>    VW106, VW104
MOVW   VW104, LW0
AENO
MOVW   VW106, VW104
AENO
MOVW   LW0, VW106
LRD
AW>    VW108, VW106
MOVW   VW106, LW0
AENO
MOVW   VW108, VW106
AENO
MOVW   LW0, VW108
LRD
AW>    VW110, VW108
MOVW   VW108, LW0
AENO
MOVW   VW110, VW108
AENO
MOVW   LW0, VW110
LRD
AW>    VW112, VW110
MOVW   VW110, LW0
AENO
MOVW   VW112, VW110
AENO
MOVW   LW0, VW112
LRD
AW>    VW114, VW112
MOVW   VW112, LW0
AENO
MOVW   VW114, VW112
AENO
MOVW   LW0, VW114
LRD
AW>    VW116, VW114
MOVW   VW114, LW0
AENO
MOVW   VW116, VW114
AENO
MOVW   LW0, VW116
LPP
A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Network 14
// 检查VW102
LD     SM0.0
LPS
AW>    VW104, VW102
MOVW   VW102, LW0
AENO
MOVW   VW104, VW102
AENO
MOVW   LW0, VW104
LRD
AW>    VW106, VW104
MOVW   VW104, LW0
AENO
MOVW   VW106, VW104
AENO
MOVW   LW0, VW106
LRD
AW>    VW108, VW106
MOVW   VW106, LW0
AENO
MOVW   VW108, VW106
AENO
MOVW   LW0, VW108
LRD
AW>    VW110, VW108
MOVW   VW108, LW0
AENO
MOVW   VW110, VW108
AENO
MOVW   LW0, VW110
LRD
AW>    VW112, VW110
MOVW   VW110, LW0
AENO
MOVW   VW112, VW110
AENO
MOVW   LW0, VW112
LRD
AW>    VW114, VW112
MOVW   VW112, LW0
AENO
MOVW   VW114, VW112
AENO
MOVW   LW0, VW114
LRD
AW>    VW116, VW114
MOVW   VW114, LW0
AENO
MOVW   VW116, VW114
AENO
MOVW   LW0, VW116
LPP
A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Network 15
// 检查VW104
LD     SM0.0
LPS
AW>    VW106, VW104
MOVW   VW104, LW0
AENO
MOVW   VW106, VW104
AENO
MOVW   LW0, VW106
LRD
AW>    VW108, VW106
MOVW   VW106, LW0
AENO
MOVW   VW108, VW106
AENO
MOVW   LW0, VW108
LRD
AW>    VW110, VW108
MOVW   VW108, LW0
AENO
MOVW   VW110, VW108
AENO
MOVW   LW0, VW110
LRD
AW>    VW112, VW110
MOVW   VW110, LW0
AENO
MOVW   VW112, VW110
AENO
MOVW   LW0, VW112
LRD
AW>    VW114, VW112
MOVW   VW112, LW0
AENO
MOVW   VW114, VW112
AENO
MOVW   LW0, VW114
LRD
AW>    VW116, VW114
MOVW   VW114, LW0
AENO
MOVW   VW116, VW114
AENO
MOVW   LW0, VW116
LPP
A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Network 16
// 检查VW106
LD     SM0.0
LPS
AW>    VW108, VW106
MOVW   VW106, LW0
AENO
MOVW   VW108, VW106
AENO
MOVW   LW0, VW108
LRD
AW>    VW110, VW108
MOVW   VW108, LW0
AENO
MOVW   VW110, VW108
AENO
MOVW   LW0, VW110
LRD
AW>    VW112, VW110
MOVW   VW110, LW0
AENO
MOVW   VW112, VW110
AENO
MOVW   LW0, VW112
LRD
AW>    VW114, VW112
MOVW   VW112, LW0
AENO
MOVW   VW114, VW112
AENO
MOVW   LW0, VW114
LRD
AW>    VW116, VW114
MOVW   VW114, LW0
AENO
MOVW   VW116, VW114
AENO
MOVW   LW0, VW116
LPP
A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Network 17
// 检查VW108
LD     SM0.0
LPS
AW>    VW110, VW108
MOVW   VW108, LW0
AENO
MOVW   VW110, VW108
AENO
MOVW   LW0, VW110
LRD
AW>    VW112, VW110
MOVW   VW110, LW0
AENO
MOVW   VW112, VW110
AENO
MOVW   LW0, VW112
LRD
AW>    VW114, VW112
MOVW   VW112, LW0
AENO
MOVW   VW114, VW112
AENO
MOVW   LW0, VW114
LRD
AW>    VW116, VW114
MOVW   VW114, LW0
AENO
MOVW   VW116, VW114
AENO
MOVW   LW0, VW116
LPP
A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Network 18
// 检查VW110
LD     SM0.0
LPS
AW>    VW112, VW110
MOVW   VW110, LW0
AENO
MOVW   VW112, VW110
AENO
MOVW   LW0, VW112
LRD
AW>    VW114, VW112
MOVW   VW112, LW0
AENO
MOVW   VW114, VW112
AENO
MOVW   LW0, VW114
LRD
AW>    VW116, VW114
MOVW   VW114, LW0
AENO
MOVW   VW116, VW114
AENO
MOVW   LW0, VW116
LPP
A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Network 19
// 检查VW112
LD     SM0.0
LPS
AW>    VW114, VW112
MOVW   VW112, LW0
AENO
MOVW   VW114, VW112
AENO
MOVW   LW0, VW114
LRD
AW>    VW116, VW114
MOVW   VW114, LW0
AENO
MOVW   VW116, VW114
AENO
MOVW   LW0, VW116
LPP
A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Network 20
// 检查VW114
LD     SM0.0
LPS
AW>    VW116, VW114
MOVW   VW114, LW0
AENO
MOVW   VW116, VW114
AENO
MOVW   LW0, VW116
LPP
A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Network 21
// 检查VW116,VW118
//
LDW>   VW118, VW116
MOVW   VW116, LW0
AENO
MOVW   VW118, VW116
AENO
MOVW   LW0, VW118

网友D:
用循环指令,象VB里面一样,两个比较,大的存放在一个寄存器,要比较的寄存器号加2再比较,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搞定了,用得着这么多程序吗?

网友E:
难道是工艺要求取前50吗?光这50个数的处理,可能要占你2-5mS以上。

  按你的思路:50个位置初值全为0,对于新采的一个数据,对第一个位置比较的时候,只要大于第一个数,即可循环右移,把新来的数放于此位。如果小于第一个数,再往后比较。

网友E:
要节约运算时间,可做优化处理

网友F:
这么麻烦的程序最好用结构文本形式下的指针来做

网友F:
补充:S7-200是可以在梯形图中利用指针来寻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