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强制X点

楼主(2007-12-05):
请问各位,我现在用的是DVP-24ES 的PLC, 想问一下,X点是否可以强制on/off??
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呀??我是一个初学者, 所以请大家帮帮我呀

网友A:
可以,M1304需要on

网友:
谢谢,可M最大为1279,怎么可能有m1304呢

网友B:
直接接线不就行了嘛!

网友:
谢谢夏先生,我已经接线了, 只是我想确认一下,X点是否可以强制.

网友C:
我认为不行

网友D:
可以强制输出,不可以强制输出输入。

网友E: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PLC来的为什么不能强制的呢我见过的PLC都可以的呀

网友F:
在监控模式下,点鼠标右键,选择X输入强制开启就OK了

网友:
to 蓝天月亮:
   我的PLC是台达的,DVP-24ES的

网友G:
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经研究过了:ES/SS 这类低档的是不能 强制X点 的,而高档机型 M1304 ON 就行。行与不行只要看一下有没有 M1304 。

网友:
to哈工大:
 非常感谢!

新手,初来乍到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新手,初来乍到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三菱的可以吗?
我们试验过可以强制输出,不可以强制输出输入。
望哪位高人告知。。。。。。。。谢谢

网友:
to 新手,初来乍到:
三菱的PLC可以强制,但要注意的是,当你PLC硬件上有的X点是不能强制的,例如:你的PLC上有X0-X7,那除这几个点外, 其它的X点都可以强制.

网友H:
DVP PLC中EH/EH2/SV,SA/SX/SC系列可内部牵制X点,但必须先将M1304强制为ON.
ES/EX/SS则无此功能.

网友I:
TO:teamo.wan

终于重出江湖了,好久不见回帖了,不知道亚峰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J(2008-01-24):
DVP-24ES 的PLC, 外围设备可否强制on/off

网友K:
M1034  手册上说明是当M1034被驱动ON,输出Y全部变成off
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K:
先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L:
在编程软件里设定好了

网友M:
可以!我用三菱时候有模拟软件,在模拟软件中可以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