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计算功率因数的题,偶不会做

楼主(2007-12-05):
   最近接到一个问题,题目如下:
   一台功率为600KW的直流电机,电压为DC440V,求当功率因数分别为80%和20%时的无功功率.希望会做的朋友帮忙做下,能简单介绍下直流电机功率因数的概念更好,谢谢! [/b]

网友A:
直流电机功率因数?

网友B:
直流电机的功率因数,没听说过。

网友C:
直流电机功率因数可能会这么低吗?

网友D:
没听说过

网友E:
交流的吧?没听说过直流的还有功率因数的问题。

楼主:
原题就是这样的,80%和20%的功率因数可能是直流电机重负荷和空载时的功率因数吧[/b]

楼主:
还有高手在吗?我对这个问题真的很感兴趣,想要知道正确答案[/b]

网友A:
直流电机不存在功率因数之说,功率因数实际是指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偏差问题.直流电不论应用于阻抗/感抗/容抗,其稳态电压与电流均同相.
至于实际使用当中,直流电机供电一般是靠交流电整流供电,而整流设备一般都有大容量电抗器,因此供电线路的功率因数相对于异步电机可能更低.

网友F:
直流还有功率因数啊
没听说过啊

你在雪花啤酒哪里的公司啊
多交流怎么样
我qq339553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