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Y0 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12-05):
三菱PLC 晶体管的  Y0输出 如果 我长时输出在 100KHZ
 以上会有些什么问题?

网友A:
输出不了,超频了

网友B:
FXIN最高只能为100K。如超出则出现错误。如不超过100K则可以连续输出。

楼主:
不是!!
  超出100KHZ 是可以输出的  大概在超过 60% 左右后 才没有输出

 我就是想知道  长时间 超出点 会不会 损坏PLC ??

网友C:
不会损坏PLC

楼主:
会误发脉冲吗??
   比如 长时间120K 工作的话 ,会不会一段时间后误发??

网友A:
这个你只能做个破坏性试验了
当然他的100khz输出是有安全裕量的,超出之后不一定有问题
但是有可能会误发

网友:
一般来说的确会有安全余量,较少的超出是不会影响的~但是较少的超出是什么概念??什么样才是这个余量的范围,我们并不知道,作为工控行业的设计人员来说,工程项目的稳定性和安全可控性是最基本的重要点,所以我并不建议使用这个余量,还是改为脉冲输出模块好一些~个人建议。

网友D:
这样太不安全了.

网友:
当然呵呵·不好意思的说·其实我也干过超频用的~不过确实不多100到110之间~没有办法,上头boss决定的~~~

楼主:
还是改为脉冲输出模块好一些~个人建议

请问下你所说的脉冲输出模块   是什么样的??
   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郁闷·又发不了图片了~~
采用10GM或20GM的模块最大貌似200K

网友:
再郁闷的是~偶差点开黄腔害人,三菱FX的PG脉冲模块最高也才100K.

网友E: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7 9:54:00
    再郁闷的是~偶差点开黄腔害人,三菱FX的PG脉冲模块最高也才100K.

三菱定位模块FX2N-10PG最大输出是1MHZ!

网友:
多谢指正~我在楼主的另外一个帖子里面已经回复了~10PG输出1M的问题

网友:
具体位置: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1044

因为自己没有看清楚资料随便发言,
给大家带来不便和困惑··表示抱歉

网友F:
  我无意中用过120KHZ 左右,用于定位控制,定位精度不高,没发现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