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05):
我和PLC连机运行时 它显示采集数据失败 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它提示说设备运行正常
M0  Y0  Y1。。 数据采集失败 请检查组态是否正常
我把地址都设为了0了 各个变量也都定义了 我把图象和I/O点对应连接起来了
但它一直是数据采集失败
我用的是力控的试用6.0的版本
请问各位大侠 这种情况会有哪写原因造成??

网友A:
可能没有通讯上,用串口工具是一下

楼主:
我用的就是串口啊

网友B:
楼主,“吗朝”叫你用串口调试软件试一下,线判断外围线路是否有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串口设置的参数:地址、波特率、通讯位、停止位、校验方式

网友C:
各位大虾,我做数据采集的时候能不能这样:
现场信号通过485通讯-串口卡-计算机?
然后在计算机上做组态,对现场数据进行记录和监视?

请指点一二!

网友B(2008-01-04):
现场信号通过485通讯-485转232-计算机串口—组态

网友D:
地址不能都为0

网友E(2008-02-15):
哈哈-呵呵说的完全可以实现啊

网友F(2008-04-02):
 绝缘子,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你没有串口工具测试的话可以留下EMAIL,给你发个串口工具.当然,如果你有力控的光盘的话,可以在里面找下工具文件夹里面有很多实用的工具,其中就有串口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