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伺服惯量问题

楼主(2007-12-05):
原来的伺服电机是超低惯量小容量的,现在该为低惯量小容量,对系统有什么影响?电机惯量对一个伺服系统有什么影响?

网友:
看你是什么伺服了。一般来说,要重新计算设置惯量比。还要看负载惯量有多大,电机本身的惯量的变化对总惯量的影响有多大。总惯量越大,实现同样的加减速,需要的扭矩-电流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