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常用的术语及名称缩写

楼主(2007-12-05):
英 文 中 文 缩 写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分布控制系统 DCS Process Control System 过程控制系统 Analog Control 模拟控制 Close Control Loop 闭环控制回路 Analog Input Channel 模拟输入通道 AI Analog Output Channel 模拟输出通道 AO Analog Control Station 模拟控制站 SAC Digital Control 数字控制 Open Control Loop 开环控制回路 Two Position Control 两位式控制 On/Off Digital Input Channel 数字输入通道 DI Digital Output Channel 数字输出通道 DO Pulse Input Channel 脉冲输入通道 PI Digital Logic Station 数字逻辑站 DLS Programming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控制器 PLC Control Output 控制输出 CO Communication System 通信系统 Communication Network 通信网络 Control Network 控制网络 Cnet Central Ring 中心环 Slave Ring 子环 Remote Ring 远程环 Control Way 控制通道 C.W Module Bus 模件总线 M.B Expander Bus 扩展总线 Ex.bus Field Bus 现场总线 Communication Protocol 通信协议 Store and Forward 存储转发 Contention Detect 冲突检测 Broadcast Protocol 广播协议 Peer to Peer Communication 对等通信 Point to Point 点对点 Field Bus Protocol 现场总线协议 Series Port 串行口 SCSI 小型机系统接口 Synchronous 同步 SYN Asynchronous 异步 Timing 定时 Ethernet 以太网 Internet 因特网 Data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数据通信设备 DCE Data Termination Equipment 数据终端设备 DTE Bit per Second 位/秒 Bps Node 节点 Cyclic Redundancy Code 循环冗余码 CRC Process Control Unit 过程控制单元 PCU Human System Interface 人系统接口 HIS Computer Interface Unit 计算机接口单元 CIU Module Mounting Unit 模件安装单元 MMU Cabinet 机柜 CAB Network Interface Module 网络接口模件 NIS Network Processing Module 网络处理模件 NPM Loop Address 环路地址 Node Address 节点地址 Controller 控制器 Master Module 主模件 Multi-Function Processor 多功能处理器 MFP Bridge Controller 桥控制器 BRC Machine Fault Timer 机器故障计时器 MFT Direct Memory Access 直接存储器存取 DMA Redundancy Link 冗余链 DCS Link 站链 Reset 复位 Module Address 模件地址 Power Fault Interruption 电源故障中断 PFI Termination Unit 端子单元 TU Dip shunt 跨接器 Jumper 跳线器 Setting and Installation 设置与安装 Address Selection Switch 地址选择开关 Slave Module 子模件 Analog Input Module 模拟输入模件 ASI Analog Output Module 模拟输出模件 ASO Digital Input Module 数字输入模件 DSI Digital Output Module 数字输出模件 DSO Pulse Input Module 脉冲输入模件 DSM Control I/O Module 控制I/O模件 CIS Modular Power System 模件电源系统 MPS Thermocouple 热电偶 TC Millivolt 毫伏 mV RTD 热电阻 High Level 高电平 Low Level 低电平 Distributed Sequence of Event 分布顺序事件 DSOE Time Information 时钟信息 Time Link 时钟链 Time Synchronous 时钟同步 Sequence of Event Master 顺序事件主模件 SEM Sequence of Event Digital 顺序事件数字模件 SED Time Salve Termination 时间子模件端子 TST Operator Interface Station 操作员接口站 OIS Operation System 操作系统 Tag 标签 Operator Windows 操作员窗口 Mini Alarm Windows 最小报警窗口 Summer Display 总貌画面 Group Display 组画面 Alarm Acknowledge 报警确认 ACK Alarm Non Acknowledge 报警非确认 NAK Station Display 站画面 Annunciator Display Panel 警告显示盘 ADP Quick Key 快捷键 Engineering work Station 工程工作站 EWS Configuration 组态 Project Tree 项目树 Automation Architect 自动化结构 Object Exchange 对象交换 Function Code 功能码 FC Function Block 功能块 FB Block Address 块地址 Block Number 块号 Exception Report 例外报告 Significant Change 有效变化量 Minimum Exception Report Time 最小例外报告时间 tmin Maximum Exception Report Time 最大例外报告时间 tmax High Alarm Limit 高报警限 Low Alarm Limit 低报警限 Alarm Deadband 报警死区 =================================== 需要更多DCS知识,请关注南京科远

网友A:
太乱了,整理一下再发表.

网友B:
 不错,南京科远水泥制备??

网友C:
可以按字母顺序编排一下就更好了.已经不错了......

网友A(2008-01-08):
疑问与改正如下:
1 Analog Control Station 模拟控制站 SAC
改为:Analog Control Station 模拟控制站 ACS

2 Series Port 串行口
改为:Serial Port 串行口

3 Cyclic Redundancy Code 循环冗余码 CRC
注:CRC应为循环冗余校验,循环冗余码也行,但是容易误解。

4 Loop Address 环路地址
改为:回路地址

5 Bridge Controller 桥控制器
改为:网桥控制器

6 Redundancy Link 冗余链
改为:冗余链路

7 DCS Link 站链
注:请解释一下。

8 Jumper 跳线器
改为:跳线

9 Analog Input Module 模拟输入模件 ASI
 Analog Output Module 模拟输出模件 ASO
 Digital Input Module 数字输入模件 DSI
 Digital Output Module 数字输出模件 DSO
 Pulse Input Module 脉冲输入模件 DSM
 Control I/O Module 控制I/O模件 CIS
注:难道是欧陆DCS专用缩写?

10 Modular Power System 模件电源系统 MPS
改为:Modular Power System 模块化电源系统 MPS

11 Distributed Sequence of Event 分布顺序事件 DSOE
Sequence of Event Master 顺序事件主模件 SEM
Sequence of Event Digital 顺序事件数字模件 SED
改为:Distributed Sequence of Event 分布事件顺序 DSOE
Sequence of Event Master 事件顺序主模件 SEM
Sequence of Event Digital 事件顺序数字模件 SED

12 Summer Display 总貌画面
改为:Summary Display 总貌画面

13 Automation Architect 自动化结构
改为:Automation Architect 自动化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