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3972的DATA信号

楼主(2007-12-05):
本人刚开始做步进电机细分,用的芯片是A3972,ARM输出信号是正确的,但是连接到A3972上Data信号就不对了,高压才2V,但是时钟信号是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RM到A3972的信号,驱动电平和电流是否匹配?

楼主:
匹配的,都是5V。可是A3972的上臂桥打不开

楼主:
哪位用过3972的支个招把。。。

网友A:
5V是电平的幅值匹配了,还有上下门限电压,驱动电流等,另外上桥臂是否需要电平转移等等,都需要注意核对。

网友B:
3972我用过,如果DATA电压不对,应该是接口有问题,正常使用不会出这个问题的,提醒你注意:
1ARM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一般的ARM都是3V吧,(我只用过LPC2000系列)
2.3972的供电电压多少??

3972的SLEEP,OSC等接对了吗??个人感觉3972还是挺好用的,我现在就是低转速不太好

网友B:
我的mail:
bigflower@eyou.com
一起交流

楼主:
现在换成3992可以了,但是电机输出没反应,是不是软件有问题?控制字查表要写起动、制动吗?

楼主:
还有步进电机的起动要不要考虑初拍得?在程序上怎么体现?

网友B(2008-01-06):
3992和3972完全一样的用法,不会因为换3992就好了。个人认为3972/3992还是挺好驱动的

楼主:
上次买的3972芯片是坏的,现在好了。
但是细分后电流上不去,不是无法启动就是卡住

网友B:
可能是你送的数据不对,或者频率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