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位控单元mc421的问题

楼主(2007-12-05):
我这里有一台位控单元mc421组成的控制伺服马达的系统(位控,伺服驱动,伺服马达,编码器全部一样),现在由于编码器坏了,更换同一型号的编码器后,马达快速旋转然后plc报警驱动异常停止转动,与其他机台的伺服驱动调换确认驱动无异常,编码器也送厂家检测未有异常,故请高手指教问题在哪里,位控内部参数是否需要改动?

网友A:
你的PLC脉冲输出对驱动器的的脉冲电流够吗

网友B:
楼主你该跟其他的SF电机的调换来测试,编码器是在电机上的,不是在驱动器上,现在驱动器和MC421应该可以确认没什么问题,问题只可能出在伺服电机上,而且据我所知,SF电机的编码器更换需要很专业的人员,是不是你们换编码器没换好?

楼主:
更换的编码器应该没问题,因为我们请SF驱动厂家的工程师来调试,断开位控mc421,强制SF驱动器运转马达,马达能正常运转,并且通过驱动器监测编码器的各项脉冲(A,B,M)均正常。所以我怀疑位控单元的内部参数是否需要匹配编码器做一些参数的修正,否则马达报警不能运转。至于PLC的脉冲电流怎样监测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C(2011-06-02):
有控制单元MC421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D:
CPM1A程序用FUN加密后可以读取程序,但内存不能清除,程序也不能修改,想修改程序请求大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