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电磁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7-12-05):
我们厂在2005年弄了几台电磁流量计,买回来安装上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工作是否正常,今天我把一个调试设定完之后(满管,静止)调试的,流量显示为0,量程为35,我设定到28.6,试运行时流量计由13.5到30.5之间来回波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在流量计旁边大约2米处有一台15KW左右的电机会不会影响,还有电机电源线搭在流量计上会不会影响啊!

楼主:
大家踊跃啊!自己顶先!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流量计,还有流量计所在的流量管道的真实是多少?究竟与实际流量相差多少?流量计的安装方式和接地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对,先看看你是用的哪个厂家的流量计,不行的话找找厂家的技术支持啊!电机是肯定会有影响的,具体的还的看你安装位置的具体环境,各方面因素不少!

楼主:
流量大概在24左右,用的变频调速的电机接地是0没有问题安装是在U型管道的底部

楼主:
刚问了技术支持,我问他要不要清洗电极,他说应该要清洗一下,两年没有动过了呵呵!有一台好象坏了,显示屏一会有字,一会没有郁闷的,这个东西怎么修,有没有图纸之类的,我以前作过电气维护技术还好,有没有大虾可以帮忙的呵呵

网友C:
1再查线路 2将量程改小运行测输出看正常不,哪个厂家的流量计会超限报警吗 3仪表本身接地要达标 4 换其它稳定的内板看看 5何介质,估计电极问题不大。

网友D:
接一根单独的接地线试试

网友E:
可能有干扰

楼主:
今天弄了一个研究了一下胡学大虾说得有道理,电极没有问题,现在空管的时候显示负值,我弄好的那个空管竟然显示正值,还没有正经的在试一回,要是弄好的也不行,我就疯了,现在没有一个是好的呵呵

网友F:
你可以看看流量计的屏蔽线和接地线是否接好,有很多流量计对屏蔽和地线是很敏感的,还有在看你的参数上有没有符合实际工作要求.

网友G:
是不是电磁流量计的直管段不足,干扰源的存在.设置是不是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