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器应放在哪?

楼主(2007-12-05):
我的电源通过MCB, 经过接触器,再到变频器(FR–E520S-0.4k),变频器再接到电机(G3LE-28-30-T040A).还有个整流器(A200-D90),整流器接到电机, 我想问的是整流器输入端(AC)接到哪?这个整流器接到接触器前还是接触器后,这会有啥影响?

网友A(2008-10-11):
我公司销售NISSEI IND.,LTD A200-D90(A100-D45)

AC200/220V(A100-D45) 大量现货

东莞市博胜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东莞
邮编:523843
电话:0769-85418032(8线) 85686615 85685562 81152652
传真:0769-85379792
手机: 13622662155 涂先生 燕小姐13556784677
Email:bosnanda@yahoo.com.cn
QQ: 289865385

网友B:
这要看你整流起在干什么用的,需要怎么控制,我看你的整流起是不是,电机制动用的.整流回路中还有接触器控制他吗,如果有,那接在前后,影响不大.如果没有.那要看你是什么情况下要用制动,什么情况下不用.多数应该接接触器和变频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