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星三角启动转换延时时间设定一般为几秒?

楼主(2007-12-05):
请问星三角启动转换延时时间设定一般为几秒?

网友A:
7~9秒,最体看你的电机负荷

网友B:
星三角启动转换延时时间设定没有规律,具体要看电机的大小,要看负载的轻重,要看被动设备的转动惯量。
通常被动设备的直径愈大,质量愈重,启动转换时间就愈长,如大直径的风机就比同功率的水泵的启动时间长。

网友C: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看电流降下来再转到角正好。

网友D:
下面引用由wx123在 2007-12-5 20:29:00 发表的内容: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看电流降下来再转到角正好。
--------------------------------------------------------------------------------------------

网友E:
延时时间=4+2倍(根下额定功率)

网友F:
等到转速和额定转速差不多的时候转换是最理想的,不过能达到2/3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G:
支持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看电流降下来再转到角正好。

网友H: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I: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看电流降下来再转到角正好.这是最好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J:
原来我们的200多KW的风机要调到40多秒

网友K:
有个口诀: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网友L:
250Kw高压(吹瓶)三级活塞空压机,大飞轮,调到30S主开关才不跳

网友M:
最体看你的电机负荷,最大不超过30秒吧

网友N:
 星三角启动转换延时时间设定没有规律,具体要看电机的大小,要看负载的轻重,要看被动设备的转动惯量。
通常被动设备的直径愈大,质量愈重,启动转换时间就愈长,如大直径的风机就比同功率的水泵的启动时间长。
楼上的说的对,最好是等要电流降下来以后再切换!

网友O:
电流下降到额定电流转换最好,

网友P:
根据负载 看电流

网友Q:
楼上的对,时间长了对线路不好,空断还会跳闸.短了回启动不了.一般达到额定转速70%/80%就可以了,听启动时声音由沉重到尖锐时的时间就是你要设定的时间了.
个人经验,请各位指正

网友R:
电机启动星三角,启动时间好整定,容量开方乘以2,积数加4单位秒

网友S:
一般9-30秒特诛情况.听声音.测电流

网友T:
一般来说3-4妙就够了,负载越大相应时间就可以增大,但是不超过30秒。

网友U(2008-01-08):
看负荷.不一定

网友V:
还是现场整定最好!

网友W:
要看电机,一般3~10秒吧

网友X:
这要看你是多大的电机,并且也要看你的负载有多大,我一般在4~15秒之间.

网友Y:
 wx123: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看电流降下来再转到角正好。 不错

网友Z:
看容量一般5^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