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原来PLC里的cyclic搞少了

楼主(2007-12-05):
我在学习贝加莱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monitor的时候能看见5个cyclic,做了一次不陈功的仿真后只有3个了,冷启动也不可以,人家是原来好的,没有原来的备份,我怎么办呢,愁死了,我没有点那个擦除啊,怎么就没有了?难道仿真的程序把原来的冲掉了?可是也没有新的啊,救救我!!

网友A:
我都没有听说过这种PLC

网友B(2008-01-15):
没有玩过这 PLC ,是哪产的?

网友:
B&R~~主要有pcc。工控主页上都有它的广告,还是在页面中间呢。。。

网友C:
B&R的程序是编译以后下载到控制器里的,所以源程序没有下载,也就不可能上载恢复源程序。你自己要备份好源程序,不然谁都没法帮你。

楼主:
用AS不能上载啊,只能看到监控的变量

网友D:
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E:
你还看的到你面的程序吗?如果cyclic搞少了,只要没删掉就OK了,有可能你把几个cyclic的程序,放到一个cyclic时间去执行了,
如果你没删掉,在把其中的一个程序,改到另一个cyclic时间就OK了,
如cyclic时间为1ms,则1msPLC刷新一次,你把其中一个该为10ms则,10ms执行一次.要不怎么叫基于分时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呢,一般的PLC是没这个功能的.

网友F:
楼上,厉害,
俺都没见过这个PLC。

网友E:
金属外壳的PLC,和带PLC功能的触摸屏,屏也是金属外壳的

网友G(2010-11-25):
能否给个PLC编程软件,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