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1425红灯故障

楼主(2007-12-05):
galil卡报红灯故障是怎么回事,而且无法复位是什么原因.是由什么引起的.发生在上电的时候.

楼主:
请高手详解,谢谢

网友A:
如果用硬复位也无法解决,一般是硬件故障,只能寄回厂家维修.

找一下老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许可以给你更有用的建议

楼主:
刘工在吗?帮我查查原因。

网友B:
DMC-1425的红灯长亮,无法复为位,多半就是硬件坏了。DMC-1425出现这样的故障,多是电源的问题,而且DMC-1425在四个角的固定孔中,有一个是与 GND 连通的,对美国人来说,这很好,对国内的电气应用环境而言,这有时是致命缺陷。现在,GALIL外置的控制卡,我们基本上只卖带有电源模块的。

网友C(2008-08-13):
刘工,你好,我这里用的是DMC-1842,上电后也是红灯常亮,是通过PCI插槽插在电脑里的,也试过硬复位了,没有用,通过编程软件查询也没有任何错误代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B:
我在您的帖子里回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