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采用哪种保护方式为最佳?

楼主(2007-12-05):
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哪种保护方式为最佳?加装热继电器好象效果不好,往往是热保护动作保护时,电机已过热烧毁。是否有别的好的保护方式?比如用热敏电阻,不知是否可行。很想听听高手们的意见。

网友A:
较重要的场合,通常采用热保护+热敏电阻

网友B:
我们以前用过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可惜成本太高,用在大设备上还可以,小设备就用不起了。一般都用的是热继电器,楼主估计把电流调得太高了,或者选型不对,或者买的热继电器质量太差。我们用热继电器到现在也没出过问题。

楼主:
谢谢2位大哥。我用的是正泰的。请问microtomato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C:
正泰太差拉.不要用啊

网友D:
用西门子的热继电器

网友B:
正泰如果是正宗的质量应该还可以啊,我们用的是LS。

网友E:
电气技术联盟中心群46938398多多交流

网友F(2014-07-10):
用变频器运行保护,过载过压过流,缺相都可以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变频器运行保护,过载过压过流,缺相都可以保护

呵呵! 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H:
用电机保护器好啦啦啦啦啦

网友I:
我们差不多都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用的事德力西的,感觉还可以,热继电气基本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