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电保护器总跳闸!

楼主(2007-12-05):
我单位配电盘上安装了一个节能脉冲漏电保护器,后来打井,每次潜水泵(9KW)启动的时候配电盘跳闸,漏电保护器脉冲灯亮,(还有个漏电指示灯是不亮的),然后几分钟后第二次潜水泵启动的时候就不跳闸了,能抽水。然后下次还是如此循环。潜水泵换了好几个了,测量电机引线和地之间是无穷的,那个漏电保护器的脉冲动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请高手帮助!

网友A:
更换一个容量大的或同型号的新元件..看看

网友B:
节能脉冲漏电保护器 没用过,百度了一下,有卖的,但没有相关的资料。开关上面标的漏电动作电流多大?

网友C:
换节能脉冲漏电保护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