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 三菱 通讯

楼主(2007-12-05):
wincc和三菱通讯方法那位大虾知道??或最简单的通讯方式??

小弟我先谢了。

网友A:
那要看Wincc是什么版本了。
如果楼主使用Wincc6,那么只能通过OPC进行通讯,您的机器需要安装三菱的MXOPC软体。

楼主:
我是用的WINCC6.0  哦知道了。

 谢谢这位大哥了。

楼主:
   我用WINCC6.0   三菱是FX系列的,请问何处有三菱的MXOPC软体??

网友A:
下面引用由chjun在 2007-12-5 20:19: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WINCC6.0   三菱是FX系列的,请问何处有三菱的MXOPC软体??
--------------------------------------------------------------------------------------------
麻烦您找您的代理商要哦,如果和代理商关系尚可,应该会给您的,否则您要出钱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