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中如何创建"安全消息确认框

楼主(2007-12-05):
  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在WINCC中如何创建"安全消息确认框" 。
也就是当我操作一个按钮时,弹出一个对话框 问我是否操作。

网友A:
对您期望操作的按钮的鼠标事件中组态,按钮按下打开安全画面,安全画面可以加载在画面窗口中。
在安全画面中的确定按钮的鼠标事件中组态,组态您原先想要执行的动作。

楼主:
哦。这不知道行不行,你有做过?我先试一下。
谢谢你了。

网友B:
int temp;
HWND hWnd=NULL;
hWnd=FindWindow(NULL,"WinCC-运行系统- ");
temp=MessageBox(hWnd,"您是否真的要运行这台设备?","提示",MB_YESNO|MB_ICONQUESTION|MB_APPLMODAL);
if(temp==IDYES)
   {
    //把你要执行的程序放到这里
   }
e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