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的问题高手来看一下

楼主(2007-12-05):
各位高手都来看呀 ,我今的WINCC打开时,发现变量许可证怎么成了演示模式了,我装了好几个授权,怎么还是演示模式.原来是变量128的.不知怎么回事.现我把我装的授权照片传上来让各位指点.

网友A:
删掉多余的授权,重新安装吧,授权文件在你所在盘的根目录下的AX NF ZZ 文件夹内,是个隐藏文件夹哦.

楼主:
  谢谢千山独步:

楼主:
我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夹,希望你在指点指点

网友B:
   授权文件在你所在盘的根目录下的AX NF ZZ 文件夹内,是个隐藏文件夹,你可以打开我的电脑在工具拦中打开文件夹选项-查看-选中(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的对勾点掉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C(2008-01-10):
授权装的太多了,西门子授权管理器只认授权变量最小的授权.只要保留第1和2这2个授权.在西门子授权管理器里哪个盘有授权就在哪个盘的根目录下的AX NF ZZ 文件夹内,是个隐藏文件夹,你必须在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高级设置>选中(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并将(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前面的对勾点掉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D:
同一类授权装重了,好像也会变成演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