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emerson 375与3051总线仪表的通讯

楼主(2007-12-05):
它们之间如何连接才能通讯?我在现场连接之后开机提示未找到设备,如何使用?

网友A:
是安全栅供电吗,如是直接将通讯线两端分别接至变送器两接线端;如没有安全栅,则应在回路内串接250Ω电阻,并将通讯线两端分别接至电阻两端即可通讯上。如果仍然通讯不上很有可能是变送器通讯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