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给粉机低电压时跳闸防护措施

楼主(2007-12-05):
我厂给粉电机电源是两路供电,由交流接触器控制启动变频器来实现锅炉给粉,由于出现高压进线电缆头爆炸,使5台吨的锅炉给粉电机在晃时跳闸,使全厂全部停电。
请问:那位师傅有关于给粉电机在低电压时跳闸的经验和防止给粉电机在低电压时跳闸防护措施。

网友A(2008-10-16):
FS/E防晃电接触器-----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
swzxw_0312@126.com

网友B(2008-12-19):
DQZ-II抗晃电智能电机控制器
一、 产品特性和功能:
1、 抗晃电功能:随着电网的发展、容量及规模的不断扩大,晃电现象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由于现代化工矿企业生产装置的规模越来越大, 晃电持续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对生产的影响却十分巨大。瞬间的电压波动将造成数百台电动机跳闸、设备停机,电网电压恢复后电机不能自行恢复运行,导致连续生产过程紊乱,并有可能造成生产及设备事故。对于大型装置来说,如果人工进行恢复,花费的时间比较长,而对于一些无人值守的野外装置,恢复的时间就更长。这对于石油、化工、农药等连续生产装置来说,产生的诸如安全、环保、废品、原料浪费、产量降低、效益低下等一系列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根据交流电机的运行特性分析, 短时断电对电机转速影响非常小,电网电压恢复正常后,立即恢复电机运行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启动的冲击电流较小(接近额定电流),从而保障了重要动力负荷运行的安全性和连续性。本设备应用后,当电网电压超低和断电时间小于整定时间时,只要电网恢复正常,电机将自行恢复原运转状态。
2、 简化控制线路,无限扩展控制终端: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电动机的二次回路也越来越复杂,化工装置机泵的控制除基本热保护外,一般都有三地控制:配电盘控制、现场控制、控制室控制,其控制回路越来越复杂,线路节点较多,故障率非常高。而且由于常规二次控制回路停止和热保护均采用串联接法,各控制终端互相影响,线路故障易造成全部失控,检查处理的时间较长,对维修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较高。而该产品采用的并联控制方案彻底改变了这个现状。本产品将启动、停止和保护均采用并联接法,电机运行时控制回路无回路电流,各控制按钮互不影响,单个控制按钮故障不影响电机运行,特殊情况下可在电机运行时带电检修现场按钮。
3、 防止保护误动作:将传统串接的保护节点改为并接,能防止无功耗保护产品控制回路中易发生的重复性动作,扩展了无功耗保护产品的应用空间。
二、 电路接线:
三、 应用领域:
1、 化工、石化、农药、化肥、医药等流程性连续生产装置的机泵控制。
2、 发电厂、热力、供水装置的机泵控制。
3、 特别适用于采油、供水等无人值守的泵站、机房设备控制。
4、 对连续运转要求较高、停机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场合和采用多地控制的用电设备。
四、 供应商: 滨州新大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Tel: 0543-3380239 E-mail: bzxindax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