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郁闷了好久的松下伺服

楼主(2007-12-05):
松下伺服换成A4系列之后,干扰特别大,基本没法用。可老外用松下就很好,郁闷了好几个月,今天才知道原来供应欧洲的产品和中国的不一样,痛苦啊。

网友A:
小日本就是这样的。他们把三等品卖给中国,欧美是一等品的市场。以前见到FANUC的东西,用在日本或者欧洲的机床上就是不出问题,给中国的就做不到了。这与欧洲的自动化厂商完全不同。

网友B:
有这么严重的干扰吗?建议咨询一下上海会通,松下伺服的国内最大代理(之一)。

网友C:
可能国内的型号没有输入滤波器,加个输入滤波器就好了,谁叫我们国人喜欢便宜的东西呢,很多国际品牌的变频器的大陆版也没有输入滤波器

网友D:
emc电磁兼容滤波器
电源线选用隔离性能好的 并跟编码器线等分开排线
接地一定要按说明书来
最好用3相电源供电

日系便宜 使用简单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购欧系伺服试用 比较一下
  仅以此 抛砖引玉

网友E:
外加电抗器、滤波器,如果动力线较长,还要加补偿电抗器。

网友F:
在欧盟销售的变频和伺服驱动对emc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一些滤波器在欧盟是标配,在我们大陆一般是选件,要额外付费的。

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在大陆价格比较敏感,你要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省点钱,谁叫我们穷呢。

网友G:
"在大陆价格比较敏感,你要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省点钱"
而且,没有这东西,电机也会转。

网友B:
未必真是因为穷到这种地步,而是片面地省钱,却没省到点子上。

网友H:
拜访了几个客户,有是CNC生产制造厂家,交流了不少。。。,说的比较中肯。

国货,进口产品,从不同角度看(货期、售前服务、售后技术支持、最终用户正常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排除的及时性、性价比、品牌、功能参数。。。),确实是各有优缺点的。

网友I:
没办法啊,卖给欧洲人可以卖得贵点,能赚到钱人家肯定舍得用好东西.

网友C:
以前公司卖大功率变频器,如果客户没有明确要求,一般就直接报不带滤波器的价格,否则客户跟别人的价格一比较,就没机会了,跟客户解释这些是很麻烦的,甚至会怀疑你的诚信问题,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网友B:
成本制胜!无奈!

网友J: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给用户报系统或工程报价,以前报得很详细,标配的价格,选件的价格,二次开发的费用等等,结果总是丢单子,有时用户甚至除了价格以外看都不看就报材料给扔到一边去了。后来公司要求按最低配置来报,等用户兴趣方向完全转移过来以后按用户的需要在往上加东西,结果反而不丢单子了,赚得也多了,其实用户花的钱更多了,但他乐意。作为技术人员,我向公司反对过这么做,但事实不容我的看法。

网友C:
我也发现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子的,先报一个超低价,然后再找各种理由往上涨价,市场好象都比较接受这种方式,因为很多决策人员都是先问总价多少,不听你说的一大堆废话,不过想想也是,那么多家报价,一个个去研究各种方案的差别那不是要累死,还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来筛选供应商吗?优其很多决策人员并不清楚各种方案的优缺点.一般第一次报价都没什么用,与最终实施的方案差别很大,主要是用来引起客户的兴趣罢了,等客户感兴趣了,那才是真正谈工作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