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的脉冲信号可以用放大板放大吗

楼主(2007-12-05):
伺服控制的脉冲信号可以用放大板放大吗,频率大概有50000~100000HZ,放大板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A:
放大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放大板?

网友B:
电压放大还是电流放大呢?这两种就比较容易一些,自己做个板就可以。
频率放大也可以,但是频率放大会将最低脉冲频率也等比放大,用几个RC和2631,异或门就可以完成了。

楼主:
应该是电流放大,PNP的,信号输出是PLC,前几天比较忙,没有时间看回复,不好意思;具体哪种放大板还要去查一下了,不是我手上的,谢谢2位了

网友A:
"信号输出是PLC"———应该是信号匹配问题,未必一定是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