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恒压供水

楼主(2007-12-05):
请教:普传17100和YTZ-150电阻远传压力表做恒压供水(一台水泵),现问题如下:
   压力很快就达到高压,但维持不到一分钟,变频器频率显示就忽然为零,系统压力降到零,然后变频器又很快启动,周而复始!时间一长,变频器屏幕显示pid报警!
   请教这是什莫问题?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十万火急!

网友A:
只有看说明书,上面应该有说明的,可惜我手上没有,帮不了你,只向你提个见意,祝你好运.

网友B:
下限频率设为15HZ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C:
电阻远传压力表不好,最好用电流型的传感器。

网友D:
比例和积分调的不合适

网友E:
1、干扰问题。2、PID参数设置不当。二者皆有可能

网友F:
   参数设置不当呀....下限频为35还有下限制压力....

楼主:
谢谢大家!
 下限频率设为15HZ设了!不行 !
比例和积分也调了 ,还是不行 !
我也怀疑是远传压力表问题 !可手动变频器,测电阻没有问题
参数设置???都试了好几天了

网友G:
     最好是用个标准信号模拟下,看下PID是否线性,参数调错也不会这样.

网友H:
是不是比例调得太大了

网友I:
试一下不采用PID控制改用模拟信号运算功能,即采用给定和反馈两个通道直接相减的方式,对压力误差要求不高一般能行.

网友B:
我觉得本身就要到了高压变频器停止运行啊.
当你的水压到了反馈给变频器的值到了你的设定值它是要停止的啊?
所以你要把下限设高一点.把比例设小一点积分设大一点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J:
压力表,冲坏了吧 ,换个试试!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小小川在 2007-12-6 9:35:00 发表的内容:
  比例和积分调的不合适
--------------------------------------------------------------------------------------------
超调,比例和积分调小

网友L:
比例设小一点积分设大一点

网友M:
加减速时间调一下//PID。不行 初始化重调一下

网友N:
用压力传感器加变送器是恒压供水的首选,加QQ43959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