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界面是不是都需要二次开发

楼主(2007-12-06):
我需要直接可以接数显仪表用的触摸屏人机界面。要求可以采集并记录现场仪表的数据,可以控制现场的4个温度,2个压力,3个液位,还有3个电磁阀,其中1个需要可以手动。

网友A:
    建议采用宇电开发完整的HMI触摸屏+下位机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单显表、多路巡检仪、单回路工业调节器、程序型调节器、手操器、开关量DI/DO模块)的产品。是采用RS485通讯总线连接,数字通讯方式传输测量输入输出信号。在【流程图】的界面有触摸按钮控制电磁阀启停(连接AI-3013D5型8点继电器模块);

  建议到我公司网站了解一下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一般单纯的触屏只能和变频器,PLC,智能仪表通讯并显示当前信息。很少有带控制的。所以你最好控制部分放在PLC中。触屏要自己设计界面,具体的通讯他们已经做好了,只要支持你的外围设备就行,你在做界面的时候设置各显示部分对应的硬件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公司的触摸屏可以实现楼主的需求。
我公司可以和国内外各种数显表通信,除了MODBUS,还包括他们自有的通信协议。
此外,也可以订制通信协议和组态工程。
我公司的产品提供强大的脚本功能来实现控制功能,对小妖妖得情况,只需要在外面挂接一个IO模块就可以实现,然后控制程序在HMI上写。
具体可以咨询:
丁称林 13600898413
www.we-con.com.cn
qq:15506172
qq群:11983792

网友D:
个人的用户程序还是需要做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