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动态响应到底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07-12-06):
一般的高端变频器的响应一般是几十hz,伺服一般是几百hz,三菱的j3s号称是业内最高。

本人对这个参数一直比较困惑,这个参数是如何定义的,又是如何测得的?

网友A:
从接受信号到开始动作的时间吧。
把HZ转为时间看看,就知道伺服比变频器高多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我想是接受信号到完成信号的时间。
问题是这个信号是怎么定义的,跃迁信号?正反向信号波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是正弦信号。

网友D:
日系伺服给出的伺服频响,多为速度环的小信号频响,比如松下的A4号称频响可高达1KHz,三菱的J3号称为900Hz,安川的Sigma-V号称1.6KHz。只不过都是某个特殊个体的up to数据,就跟卖房子的,只标起价是一个道理。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通常这样定义:在指定指令幅值条件下,输入给定频率f逐渐增加,当执行机构的响应频率滞后90度或幅值下降1.414倍时,此频率为控制系统的响应频率。

这是一个体现转矩惯量比和控制系统闭环性能的参数。我觉得就像我们俗话说的反应快慢。

不同的指令幅值,响应频率肯定不同。小信号时候很容易达到高响应频率;而额定速度时候还要高响应频率就困难了。就如波恩版主所说:日系的东西只是说响应频率,而一般不说明在什么条件下的响应频率,给人一种高响应的感觉!哎,怎么说日本人呢?“精明”?还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啊。

网友E:
我还是不明白,系统动态响应频率,系统速度响应频率,系统速度环带宽的具体定义和解释,这三个名词是一个指标的不同表述吗,有怎样一个固定的条件前提吗?

网友D:
后2个表述相同,第一个如果也是指速度环节,则也和后2个一样。

网友F(2009-04-08):
给定伺服系统一个正弦波形的速度信号,则电机速度也会以正弦规律变化,保持给定正弦波信号的幅值。逐渐提高正弦波的频率,电机速度的变化也会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速度波形的相位将会相对于输入信号出现延迟,同时速度波形的幅值将会逐渐下降。当速度波形的幅值下降为理论值的0.707,即-3dB或相位滞后超过90度时,输入信号的频率就是速度环的带宽。

这个是比较笼统的概念,我感觉就是一排胡扯,执行机构的滞后是有伺服驱动器的最高输出扭矩和执行机构的惯量决定的多,一个高惯量的负载执行机构反应怎么快都没有意义,大家一起找找吧,我是晕糊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于日系伺服给出的伺服频响,多为速度环的小信号频响,比如松下的A4号称频响可高达1KHz,三菱的J3号称为900Hz,安川的Sigma-V号称1.6KHz。只不过都是某个特殊个体的up to数据,就跟卖房子的,只标起价是一个道理。

这个频宽的数值虽然说小日本有点做做的感觉....但是它还是最能反应一个伺服电机的响应快慢的标准.....国产的一般只有200-400...反应慢了很多...

网友D:
是这样,国产伺服的水准确实还很低,但必须做下去才能提高。

网友H:
对这个概念一直很困惑,上次参加一个设备招标,指标中提出工作频带200Hz(位置),一直想着是怎么可能实现呢

后来他们自己解释说就是从发出指令到设备响应的时间,估计也就是Upto

如果真是正弦指令估计也就10来Hz

网友I:
这个参数的牵涉面非常广,小日本总是给出最佳状况下的数字。你可以去问一下欧美专业的伺服公司这个参数,他们一般给不出,就是能给也会说要看情况。所以拿这个参数来比较不同公司的产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咱们国人就比较容易被小日本蒙。还有,频响高但如果运动控制的能力不强,最后机器能达到的水准也有限。在高端伺服应用中,小日本基本还是在后面跑龙套的。

网友J(2011-08-26):
今天测试了下伺服峰值为-700R/MIN--700R/MIN的正弦波 指令和反馈完全重合频率做到25HZ左右 反馈波形峰值就有点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