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

楼主(2007-12-06):
     前天我家的洗衣机坏了.只有嗡嗡声电机不动,我觉的是电容的问题,可换了电容后不是那个毛病.检查电机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我记的电容是和启动线圈串联和运行线圈并联的.启动线圈电阻大,运行线圈电阻小.不知道我记的对不对?请教!谢谢!!

网友A:
洗衣机的运行线圈启动线圈一样,正反转运行的.(波轮式)

网友B:
洗衣机是全自动的吗。看机械机构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