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自整定可以提高多少控制精度。,

楼主(2007-12-06):
温控仪自整定真可以提高控制精度?可以提高到多少?

网友A:
呵呵,你问得还有点难以回答。自整定是对PID参数自整定,为了解决温度控制的滞后而对比例、积分、微分的系数进行整定。如果控制算法做的好,效果肯定会大大改善,具体提高多少很难说。

网友A:
现在PID自整定的计算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多看看资料。

网友B:
   早期的调节器的PID参数是用手工的方法计算后或经验数据输入的,逐步修正来确定的,费时。
   现在基本上多是用自整定的方法来确定的。

   目前我公司仪表自整定采用的是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是采用模糊规则进行PID调节的一种新型算法,在误差大时,运用模糊算法调节,以消除PID饱和积分现象,当误差趋小时,采用改进后的PID算法进行调节,并能在调节中自动学习和记忆被控对象的部分特征以使效果最优化。  具有无超调、高精度、参数确定简单、对复杂对象也能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等特点。
  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欠调的精确调节,性能远优于传统PID调节器。
   自整定是让温控器执行ON/OFF(位式)控制,经2-3次振荡周期后仪表内部微处理器根据位式控制产生的震荡,分析其周期、幅度及波形来自动计算出PID参数合适的PID参数。自适应是PID调节过程,通过判断输出和偏差的变化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以作为自整定参数不准确的补充。有时候还需要人工干预微调改变PID参数。
   由于自整定执行时采用位式调节,其输出将定位在由参数OPL及OPH定义的位置。在一些输出不允许大幅度变化的场合。
   如某些执行器变频器、电动/气动调节阀应用于恒压供水、流量调节控制的场合。
   方法是先用手动方式调节,等手动调节基本稳定后,再在手动状态下启动自整定,这样仪表的输出值将限制在当前手动值+10%及-10%的范围而不是OPL及OPH定义的范围,从而避免了生产现场不允许的阀门大幅度变化现象。
   此外,当被控物理量响应快速时,手动自整定方式能获得更准确的自整定效果。

网友B:
请了解一下宇电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的产品。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不好说,在有些复杂工况下,甚至不能使用自整定的结果

网友D(2008-01-06):
下面引用由锐锋在 2007-12-7 16:53:00 发表的内容:
  不好说,在有些复杂工况下,甚至不能使用自整定的结果
--------------------------------------------------------------------------------------------
没错,和工况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