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报停

楼主(2007-12-06):
  一台2000KVA的变压器空载一个月,为什么还要交电费?什么说法?多少钱?

网友A:
变压器的基本电费.无功损耗.有功损耗.都要钱的

楼主:
这样的话,把变压器的电停了,不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停不也一样吗?

网友B:
 通俗点是设备占用费,占用供电资源当然缴费.

网友C:
这样的话,把变压器的电停了,不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停不也一样吗?
不行的,你要停用变压器必须先向供电局申报,他们会来人现场检查,贴封条等。然后,就只用交一半的容量费了。

网友D:
交一半的容量费是指:新增变压器在2年内办理暂停,需交一半的基本电费(容量费)。待满2年后,可全免基本电费。

网友E:
这方面没接触过,我还以为不用交钱的呢,真长见识了!

楼主:
有点明白了.

网友F:
这是各地供电公司的一个条款,我认为是个霸王条款,我们这里也一样,2元/KVA月,相当交个基本容量费,报停要到供电部门去办手续。报停后这台变压器不收容量费,若下次再启用,又要去办启用手续。。。。。。。谁叫他们是供电部门呢?

楼主:
正在使用的变压器交容量费是什么说法?

网友C:
正在使用的变压器交容量费是什么说法?
地方不同可能不一样,你可以看电费详单,然后咨询你们那的供电局。

网友G:
找电业局报停吧,我们的2000KVA就报停了

网友D:
下面引用由zdwj在 2007-12-7 10:34:00 发表的内容:
  这是各地供电公司的一个条款,我认为是个霸王条款,我们这里也一样,2元/KVA月,相当交个基本容量费,报停…
--------------------------------------------------------------------------------------------
楼上的基本电费只有2元/KVA月?不对吧,应该是20元/KVA月!
我们公司交的是23元/KVA月。

楼主:
看来就是霸王条款.

网友H:
   我这里的电费包括以下几项:
   1 抄见有功电量
   2 机光照明
   3 基本电费 14元/KVA
   4 变压器损耗
   5 线损
   6 力率

网友I:
我们这里的基本电费是18元/KVA/月。

网友J:
那当然要交纳电费了!因为你的变压器是连接在电网上的,变压器本身也是一个负载的啊!供电局当然要你付钱了!你占用了电网的资源啊!

网友K:
哼哼费,要交的

楼主:
 一只孤雁: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9 12:56:00
    那当然要交纳电费了!因为你的变压器是连接在电网上的,变压器本身也是一个负载的啊!供电局当然要你付钱了!你占用了电网的资源啊!

如果电表装在变压器之前,变压器的损耗不都已经在电表里了吗?

网友J:
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供电局不会这么跟你算啊!一般情况下供电局会根据变压器的容量来计算你这台变压器的电费!

网友L:
就像电话的月租费

网友M:
没办法,电力系统也属于垄断行业。我们这里的基本电费是24元/KVA/月。

网友J:
作者: weilaigengmeihao ,2007-12-6 9:43: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22人回复,205次点击  加为好友 查看播客 发送留言
     一台2000KVA的变压器空载一个月,为什么还要交电费?什么说法?多少钱?

以下是对《请教变压器报停》的回复:
共有22人回复 分页: 1
 bfre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6 10:14:00
    变压器的基本电费.无功损耗.有功损耗.都要钱的

 weilaigengmeiha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6 10:38:00
    这样的话,把变压器的电停了,不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停不也一样吗?

 gko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6 10:50:00
     通俗点是设备占用费,占用供电资源当然缴费.

 云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6 11:14:00
    这样的话,把变压器的电停了,不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停不也一样吗?
不行的,你要停用变压器必须先向供电局申报,他们会来人现场检查,贴封条等。然后,就只用交一半的容量费了。

 yji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6 12:40:00
    交一半的容量费是指:新增变压器在2年内办理暂停,需交一半的基本电费(容量费)。待满2年后,可全免基本电费。

 Hiti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6 14:11:00
    这方面没接触过,我还以为不用交钱的呢,真长见识了!

 weilaigengmeiha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7 10:24:00
    有点明白了.

 zdwj: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7 10:34:00
    这是各地供电公司的一个条款,我认为是个霸王条款,我们这里也一样,2元/KVA月,相当交个基本容量费,报停要到供电部门去办手续。报停后这台变压器不收容量费,若下次再启用,又要去办启用手续。。。。。。。谁叫他们是供电部门呢?

 weilaigengmeiha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7 10:41:00
    正在使用的变压器交容量费是什么说法?

 云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7 11:41:00
    正在使用的变压器交容量费是什么说法?
地方不同可能不一样,你可以看电费详单,然后咨询你们那的供电局。

 东方知名: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7 17:09:00
    找电业局报停吧,我们的2000KVA就报停了

 yji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7 17:47:00
      下面引用由zdwj在 2007-12-7 10:34:00 发表的内容:
  这是各地供电公司的一个条款,我认为是个霸王条款,我们这里也一样,2元/KVA月,相当交个基本容量费,报停…
--------------------------------------------------------------------------------------------
楼上的基本电费只有2元/KVA月?不对吧,应该是20元/KVA月!
我们公司交的是23元/KVA月。

 weilaigengmeiha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8 20:29:00
    看来就是霸王条款.

 F—D系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8 21:28:00
       我这里的电费包括以下几项:
   1 抄见有功电量
   2 机光照明
   3 基本电费 14元/KVA
   4 变压器损耗
   5 线损
   6 力率

 金晨光: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8 22:19:00
    我们这里的基本电费是18元/KVA/月。

 一只孤雁: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12-9 12:56:00
    那当然要交纳电费了!因为你的变压器是连接在电网上的,变压器本身也是一个负载的啊!供电局当然要你付钱了!你占用了电网的资源啊!

 他山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9 22:49:00
    是啊

 孙栋梁: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9 23:09:00
    哼哼费,要交的

 weilaigengmeiha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10 19:13:00
     一只孤雁: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9 12:56:00
    那当然要交纳电费了!因为你的变压器是连接在电网上的,变压器本身也是一个负载的啊!供电局当然要你付钱了!你占用了电网的资源啊!

如果电表装在变压器之前,变压器的损耗不都已经在电表里了吗

一般情况下,你的电度表是安装在高压侧的,此时由于电度表的变比是很大的,当你变压器的负荷侧是空载的情况下,你的电度表是不会走的,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去驱动它转动,因此,供电局会根据你单位的变压器的大小,来收费!这个他们都是有标准的,多大容量的变压器,一个月处于空载状态下,大概是有多少损耗?

网友N(2009-01-14):
当变压器负荷侧悬空时,消耗的只是“无功”,并没有“有功”输出,根据“总功的平方=有功的平方+无功的平方”理论,无功对电网同样是一种负担;但是这部分消耗在用户的有功电度表上无法显示,只有装了无功电度表的用户才能知道,电业局收取的基本电费就是这部分费用,由于各地电网的功率因数(也叫力率)不同,所以折成千伏安价格也就不一样,我们这里是20元/kvA月。

网友O:
我们这里的基本电费是20元/KVA/月

网友P:
春节就要到了,要放假了,我们公司有两台变压器,我们也准备报停一台,能省下一笔费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下面引用由zdwj在 2007-12-7 10:34:00 发表的内容:
  这是各地供电公司的一个条款,我认为是个霸王条款,我们这里也一样,2元/KVA月,相当交个基本容量费,报停…

楼上的基本电费只有2元/KVA月?不对吧,应该是20元/KVA月!
我们公司交的是23元/KVA月。

我们这18元

网友R(2010-05-24):
变压器报停后在从新启用,需要交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