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表使用的RS485电台是否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任何设置,上电就可以?

楼主(2007-12-06):
求助!RS485电台是否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任何设置,上电就可以?人机界面和数显仪表之间的通讯,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需要通讯效果和电缆效果相同,有没有人有类似的例子可以参考,或者有做类似工程。短距离无线通讯,现场有水喷溅。

网友A:
电台使用非常简单,但也不是“不需要任何设置”,还是需要跟两端的终端设备的接口参数保持一致,如果有特殊协议的话,还需要支持协议。电台很少有做防水等级的,你需要在外部加防水处理。

网友B:
我公司有做过类似的小工程,300米内用RS485小电台连接成透明通道使宇电仪表和PC机通讯,效果不错。有需要可以联系0592-2632357。

网友C:
我做过部队的类似工程,200 PLC和昆仑的模块通讯控制等,可以联系QQ36712808

网友D:
可以联系qq523723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