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荷分配中,是不是从机采集主机的电流,作为自己频率输出的基准啊

楼主(2007-12-06):
在负荷分配中,是不是从机采集主机的电流,作为自己频率输出的基准啊,
也就是说从机采集主机的电流,如果,主机电流在额定范围之内,就正常运行,不管他.
如果从机采集到主机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就降低从机的频率,这样理解对么?
请教大家了!!!

还有如果发现某个变频报警了,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啊,整条线都停下来么
如果是网部传动的变频报警呢

网友A:
关于负荷分配问题,本版有很多讨论,你可以参照如下的帖子。
造纸行业之中负荷分配的几种形式,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4754

楼主:
不要总要看你哪个帖子好不好,我就想确认一下,看大家都怎么做了

网友A:
呵呵,你的想法非常好,也欢迎朋友来分享经验
但按你的使用方法,我提出个人的看法,如果主机的电流很小,而从机的电流很大的话,你将如何处理?两者功率差别很大时,你将如何处理?
还有,关于报警问题,一般相关负荷分配的点作相应联锁处理。

楼主:
呵呵,谢谢lmhx了,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不太懂,向你请教了
你能不能按具体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发表出来好不好,你那篇文章写的理论很好,但对于第一次做的起的作用很小,对于有经验的帮助肯定很大了.所以,你能不能具体一点
比如就象我说的那样
在负荷分配中,是不是从机采集主机的电流,作为自己频率输出的基准啊,
也就是说从机采集主机的电流,如果,主机电流在额定范围之内,就正常运行,不管他.
如果从机采集到主机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就降低从机的频率,这样理解对么?
请教大家了!!!
虽然可能不太正确,但希望斑竹能象这样具体的说出应该怎么做!
初做,谢谢啊

网友A: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确实需要很强的实践经验
你说的这是在负荷分配形式当中的一种,主和从都是速度控制,在实际应用中,按你的方法很难到到预期的效果。建议加一个PID调节,即采用主机的实际电流作为给定,从机的电流作为反馈,输出作适当的限幅后,加在从机的速度给定上,其道速度微调的作用。

楼主:
那就是说,当从机电流小于主机电流了,就加从机频率,当从机电流大于主机电流了,就减从机频率,是么?
斑竹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谢谢了,我已经做成功了
呵呵,现在理解了
谢谢斑竹
谢谢大家

网友A:
祝贺你,欢迎常来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