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传感器误差和温控仪误差

楼主(2007-12-06):
我了解到PT100 A级的每100度误差就大于0.05度,再加上温控仪的误差,是否就是实际的仪表显示温度误差。而控制误差是建立在仪表显示温度的基础上的,那么要达到规定的精确的工艺条件要怎么做?

网友A:
我公司厦门宇电测量精度达到0.1级。也就是对于仪表来说100度误差0.1度,如果你从几根A级PT100中测量和标定一根测量误差小于0.05的还是有可能的,忽略导线误差的话,这样测量100度以内可以使你的整体误差控制在0.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