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收卷控制

楼主(2007-12-06):
    小弟在做一速度控制主动收卷系统,不知道收卷速度怎么得到?卷径不可测,主机速度为给定,张力用一摆棍加直线位移传感器来控制(调节摆棍汽缸的压力),望各位前辈给小弟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注:我使用的为变频电机,CPU为西门子200,哦顺便问下可否利用摆棍的反馈信号加减速度来实现速度控制,我试过,稳定性很差,请问还有什么其他更好办法?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一简单的开关量传感器来检测摆辊位置,比如接近开关,做一扇形铁片,当接近开关没靠到时认为料太多,缓慢加速,当接近开关碰到时减速,加减幅度做个限制。比如靠到时减3HZ,离开时每一秒加1HZ...如果你把这个调节量给得恰到好处能得到一个很稳定的速度,那摆辊几乎不会有来去,比装一个编码器什么的好使。当然如果那时间和当量没给好那摆辊就会荡秋千了

网友B:
变频器能否控制电动机转矩?

网友C:
现不是很多变频都有转矩控制吗?完全可以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多大W功率的电机?

楼主:
电机7.5KW

网友A:
不客气的,加速要缓慢,减速需要快一些,动态的平衡,摆动幅度很小

网友E: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我有DanfossVLT2800+s7200的收卷张力控制经验

楼主:
to:胡家
   我用你说的方法试过了,开始时抖动太厉害啊,没发用的,我感觉是不是和我摆棍的摆幅大小有关系啊,象上面我说的现象就应该是加减速值较大造成的,如我把摆棍幅值加大,是否会更好?

网友A:
你在调节的时候也有个总的幅度限制,一定时间内速度的变化量不得超过原有速度百分之多少的,慢慢接近,快速脱开,变频器自身的加减速时间要设定在一秒内。其实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用两个红外光电,两个都照到时高速,上一个挡住,下一个脱开时中速,两个都脱开时停止,速度突变太厉害就用三个,这个简单也很好使。还有一方法就是在摆辊端部装一好点的电位器,直接控制变频器,这个也见到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我怕电位器磨损所以没用过。曾经有一个机器三根辊速度配合,用第一种方法好使得要命,结果机械工程师预留的摆辊大幅度摆动空间竟然用不着。你说的摆辊幅度加大有一定意义,其实还不如一根摆臂上多装两根辊,材料多绕两个来回,可以降低对速度控制的要求

楼主:
谢谢指教,我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F:
第一,可以用变频器加一块控制卡直接控制,利用速度模式或者扭矩模式都可以。比如施耐德ATV71+CI卡。
第二,利用PLC控制变频器,速度模式。采用PLC里的PID控制。

网友G:
楼主的要求是否为中心驱动收放卷恒张力控制?如果是的话,我道是做过一些类似的应用,主要是用在卷筒纸印刷机的收放卷控制。
    随系统精度的要求不同,选用的控制器和器件都有所不同,但是不外乎两种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方式和转矩控制方式。而且依精度和响应速度的要求的不同还可以分为无反馈开环控制和有反馈闭环控制。但是不管那种方式,都要解决两个问题:1,主机速度参考;2,卷经计算。有了这两个参数后,收卷电机的基本转速就能基本确定下来。然后再按照张力的要求和发馈情况进行PID运算给出速度或转矩的差值部分即可。这样基本不会产生大的振荡,如果PID的参数得当,很快就可以稳定下来。当然如果要做具体的应用还要考虑加减速补偿、惯量补偿和传动损耗补偿等因素。
    原来国外的很多老牌的驱动器都有类似的功能包,现在国内也有很多驱动厂商有同类的产品。需要交流请联系dhwf@163.com.

网友H:
对于收放卷控制,深圳汇川变频器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其MD330内置卷径计算,椎度控制,扭矩和速度模式可选,完美的预驱动调整等.
可以登录: WWW.INONVANCE.CN

楼主:
我目前问题有二:
1、卷径怎么得到(传感器不好装,不要考虑)。
2、(如不能得到准确卷径信号)我用摆棍能否得出收卷角速度,在高速度时怎么样保证稳定性。

网友I:
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加上矢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7-04):
17楼:

你的意思是测卷径?

是可以做

网友J:
       是否可以考虑采用张力控制,   加张力杆。         收卷直径变大,张力自然拉紧,  此时张力信号反馈 控制收卷主机速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