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报警画面上显示报警标签明

楼主(2007-12-06):
当有报警的时候跳出 一幅报警画面 那如何在这副报警画面上显示该报警的 标签名 或者 数值啊???

网友A:
在该报警画面上使用动态连接

楼主:
能不能讲的 具体点啊???

网友A:
若报警不多的话,可以单独给每个报警设置一个页面,页面上用模拟量连接该变量,这样就可以显示实时的数值了。
也可在同一页面上显示多个报警变量,此时需要使用隐藏连接,将没有报警的变量隐藏起来。缺点:整体效果不怎么好看。
你可以使用报警控件啊,不用什么都要自己开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