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OSE机器视觉光源--图片、规格、参数、应用等详细资料汇总

楼主(2007-12-06):
东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新加坡Oriental System Engineering (Singapore) Ltd在上海成立的独资公司。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从事视像检测系统以及专用光源的研发。目前有十二类光源:环形灯、低角度环形灯、散射型灯、高亮度背光灯、超薄背光灯、窄条形灯、宽条形灯、圆形灯、四面角度可调灯、同轴灯、散射型拱形灯、点光源。为各个领域的视觉检测提供不同种类、不同颜色、不同电压 的专用光源。 除了标准的红色光源以外,还可以制作白色、绿色、蓝色、红外线、紫外线等光源。我们随时准备向客户提供光源样品,向客户提供免费试用 以及技术支持! 还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定制特殊外型、长度、照射面积、照射角度、颜色和亮度的光源。
在视觉检测系统中,获得对比鲜明的图像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外部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这就对光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高亮度、均匀、稳定。OSe视觉检测专用光源全部选用高性能芯片的LED,按照LED的工作电压、亮度、波长(即颜色)筛选,分成32个等级,只有同一等级的才安装在一个灯具中,保证了亮度和色泽的一致性。而价格仅为市场同类产品的50%真正达到了价廉物美!
一个视像检测系统专用光源是由一组独立的LED组成,为了使图像处理部分保持始终如一的精确性,该图像系统必须能够长时间地获得稳定的图像输入。我们的LED光源持续使用的情况下,在30,000小时以后才进入半衰弱期,大大高于其他照明光源。另外,如果运用下述几种方法控制LED光源温度升高,这样LED光源的寿命可增加数倍。
加大散热效果可减慢亮度衰减的进度。装配在导热性强的厚金属板上、安装风扇或保持空气流通。
使用我司的频闪器,只在摄像头拍摄图像时由外部触发信号控制点亮光源。从而延长LED使用寿命。
将光亮度尽量调低使用。(通过照明的电流量越小发热也越少,光亮度调到30%-50%最佳,老化变暗后还可提高光亮度)
在高温下使用LED照明,会缩短其使用寿命。特别红色LED每升温1℃就降低1%亮度,冷却后即恢复原来的亮度,但长期在高温下使用,就逐渐老化、亮度减弱,冷却后也不会恢复原来的高度。
LED光源响应时间很快(能达到毫秒级),当图像采集需要多个照明光源相互切换,或一个光源中的多个部分相互切换时,LED快速响应的优势就可真正体现出来。
(由于有字数限制,我会跟帖继续发)

楼主:
视觉检测光源系统选择的四要素
1、摄像机的视野FOV (Field Of View)
摄像机视野的大小取决于被测物体的大小范围,最佳的视觉检测光源系统是在确定摄像机视野的基础上确定。
2、光源与被测物体间的距离(Working Distance)
光源到被测物体间的距离和角度会影响到成像的效果,需要调整光源与测物体的距离和角度——使之能采集到最佳的图像。
3、被测物体的形状、表面状态及颜色
光源类型及颜色的选择,取决于被测物体的形状、表面状态,即表面是否光滑、凹凸不平或反光。
4、被测物体
视觉检测光源系统的开发同样要求明确被测物体,即要检测物体的细节,如橡胶件的外形尺寸、CD的表面缺陷、板装药片的缺片、纸张的折皱等。

楼主:
使用红色LED光源的要点:
当使用红色LED光源时,应摘掉CCD摄像机上的红外线滤镱。如不摘除,红色LED所发出的波长660nm以上的光量将被遮住,使CCD感光量减少一半以上。另外,如果光源变热,波长会转化为红外线的波长,因此热量会使图像变暗。
图一是每种颜色LED光源的照明时间引起的CCD灵敏度的改变
红色光源随着照明时间变长,CCD灵敏度降低接近6%
红色光源当CCD加装红外线滤镜时,灵敏度降低接近31%
白色光源CCD灵敏度增强接近2.6%
如何减少视像检测专用光源照射在高反射物体上产生的幻斑、映影?
当视像检测光源照射在表面有光泽的物体上就会产生幻斑及映影等现象,会使采集到的图像不清晰,达不到我们要求的效果,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
我们使用PL板(偏光板)和PL滤光膜就能有效的解决该问题!首选将PL板装配在视像检测光源的前端,然后将PL滤光膜装在摄像镜头的前端,如图二所示。旋转PL滤光膜,当PL板和PL滤光膜的偏光方向成90度时,便可排除上述问题。在这种状态下照射在金属、镜子等表面有光泽的物体时,LED映影最少。

楼主:
选择光源的技巧:
选择相近的颜色和色系增亮, (例:黄色光使橙色物体变亮)
选择相反的颜色和色系变暗 (例:红光使绿色物体变暗)
被检测物体对比度极大化; 其余极小化; 降低外界干扰
颜色区分? ——首先考虑黑白相机 & 彩色光源
环境光干扰? ——尝试单色光和窄波滤光片
反光, 平整表面?——漫射光
突现表面纹理? ——暗场 (低角度光)
塑料材料 ?——UV (紫外)或 IR (红外)光
反光表面的特征? —— 低角度条形光(暗场)
不同光的组合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使用频闪光可达到额定5倍的亮度

楼主:
由于资料较多,而且有大量图片,这里有限制,我把资料发上去,大家对机器视觉光源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来看。一个是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光源,另一个是让更多人知道OSE光源,如果要了解更多OSE光源资料可登陆我们公司网站 www.osesemi.com 或者通过下面方式联系我。
同时我们也在做机器视觉方面产品及系统的销售,包括OSE光源,镜头,相机,图形图象处理卡,XCaliper等产品和橡胶件检察机、零件外观尺寸检查机等很多机器视觉系统,要是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
电话021-50313863转分机20
QQ 418745602
MSN heroin0909@hotmail.com
信箱:heroin0909@163.com
朱化
东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楼主:
有需要资料的留下信箱或者QQ我传给你们

楼主:
这资料很不全 如果有要的话可以通过上面方式联系我

网友A:
我需要一CCD摄像头,另配一显示器,组成一简单的图像放大系统(大概需要放大倍数100)。请问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
邮箱:qufei3320@163.com

楼主(2008-03-07):
资料发到你们信箱了 呵呵 看看吧 全不全,不全的话再联系我。

网友B(2009-04-19):
ifman2003@yahoo.com.cn 谢谢 FA开发工程师

网友C:
给我也发一份吧,谢谢。tgh5263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