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难题望得到指点,关于PLC和单片机的通信数据交换!

楼主(2007-12-06):
事情是这样的我公司现在有一台单片机控制的43S喷墨打印机(最大的集成电路型号是:NEC 82C55AC-2-221另外一个大点的集电是 JH424AE),是工业上用的那种在产品上打印日期规格等信息,主要是0-9的数字和A-Z等这些信息。现在公司要加装自动选择性打印三种不同信息的控制,以前是通过手工在打印机面板上选择不同的打印内容。这些内容在喷墨打印机里是存为ASCII码的,现在我想这样做:在喷墨打印机和现场检测三种不同零件的中间加个台达的PLC,喷墨打印机上有一个RS232的通信接口。现在我如果知道打印的内容,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喷墨打印机上用面板将打印的内容编辑好存在喷墨打印机内不过在三种数据上加上不同的文件名。当我PLC外的位条件满足后就向喷墨打印机发送相对应的调用指令。第二种将要打印的内容先在PLC上编辑好,存在PLC的数据存储器中等相对应的位条件满足后就向喷墨打印机上传不同的数据进喷墨打印机的数据存储区,它就会打印对应上传上来的内容。好了思路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将PLC和喷墨打印机建立通信,RS232的通信肯定能建立上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将PLC的数据向上传的时候该传到哪里?比如我将PLC的数据D1(暂指)传向喷墨打印机我不知道该将它传到哪里?比如说在PLC内我将D1的数据传到D2就是DMOV-D1-D2 而这个 D2就是喷墨打印机的数据寄存位置现在不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或着该如何建立了,可能说的有点乱望高手指点谢谢! QQ:112200981 邮箱:112200981@QQ.com

网友A:
建议你查手册找到串口操作指令,试着发送你要发送的内容,然后用串口助手监听串口线上的数据流,分析通讯协议,然后通过单片机编程接受数据。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喷墨打印机端是不能编程的这个他们公司肯定不能让别人能进入他的内部程序的,谢谢!

网友B:
挺复杂的,你打算用多少钱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说了那么多不就是要个通信协议吗,说明书上应该有的吧?我们这里的一些带串口的仪器说明书上都有通信协议呀。

网友D:
看PLC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