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翻译下,谢谢。

楼主(2007-12-06):
请大虾帮忙翻译如下内容,谢谢。
操作前,请先选择相应的种类号,按enter键确认后,再按下启动键。

网友A:
Before operation, please select right type,then click enter to confirm,at last click start.

网友B:
寻找会用A171SHCPUN的朋友合伙做工程,要求有软件包,数据线,以及有A30CD-PCF转接器.zhongyuanind@tom.com QQ76198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