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

楼主(2007-12-06):
 请问下  西门子PLC 的脉冲输出功能 的最高输出脉冲是多少啊?

  三菱的是100KHZ   西门子的是多少的?

网友:
ei ~~都必须晶体管的哈
222的PLC是20Khz,
224cn的是20K
224xp是100K
226cn是20K

网友A:
脉冲输出的方波吗?如PLC S7—200脉冲输出模块它的输出端口灯亮一下是不是就输出了脉冲量,能解释一下脉冲输出的原理吗

网友:
理论上脉冲输出是等占空比的方波,
s7-200的脉冲输出模块的灯是否闪亮或者闪亮方式没有注意观察过。我一般是拿示波器看过的,所以不太清楚。
不过我实际中打脉冲的波形发现,台达ES系PLC的并不是绝对的等占空比,方波的上升或下降沿有一定的倾斜。
具体内部脉冲输出的原理步不太清楚。因为是晶体管输出脉冲,我想肯定跟信号发生器输出脉冲的方式不一样,这可能也是输出波形非绝对等占空比的原因吧~

网友A:
谢谢赐教,我回去用示波器看看S7200的输出波形

网友B:
CPU224XP 可以输出100KHZ